[SMI] 慧荣系列主控,指定容量开卡,最大化利用闪存可用空间。

楼主(2020-01-10):
慧荣固态主控开卡,大家都很熟悉了。
但对于一些拆机颗粒,或者坏块较多的颗粒,怎样能最大化利用闪存空间,又能保证开出来后,固态能安全稳定的使用?
这就是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指定容量开卡,就是想开多大开多大。

刚收了个坏固态,4颗64G 1ce B17A的颗粒,到手后尝试开卡,发现有个颗粒挂了。

背面的一颗坏颗粒已经拆掉了,剩余3颗好的。

尝试开卡试试。

剩余3个ce。

简单设置,容量选自动,开开试试吧。

开成功了,但只有120G,连128G都不到。

这显然是浪费的,3颗64G,满容量是192G,就算坏块较多,只开120G还有会有不少剩余空间的。

那我开192G试试。

会发现,预置的配置里,是没有192G这个容量的,那么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选项:Manual,意思是手动。这里需要填sectors的数量(其实就是LBA=Logical Block Addressing

这个数字肯定不是乱填的,换算公式如下:
GB*1000*1000*1000/512=LBA

比如我要开成192G,那么算法就是
192*1000*1000*1000/512=LBA,算出来是375000000

那我们把375000000填到里面。

再开试试。

不出预料,是开不出来的,这取决于坏块数。
坏块数极少的情况下,192G满容量有机会开出来,显然我这个盘坏块数有点多,每个ce的坏块数量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就降容吧,降到180再试试?
同样的算法算出180G的LBA数量填上。

再开试试。

180G开出来,可以查看开卡信息,所有的块数量,可用的好块数量,剩余的备用块数量。
备用块的数量,肯定是越多越好了。

初始化后看一下容量

由于计算方式不一样,180G的硬盘,在windows系统下,只显示167.63G。就像我们买的500G的机械盘只显示465G,1T的机械盘,只显示931G一样,所以不要奇怪。

好了,容量计算方式大家应该知道了,那如果想开成一些不常用容量,比如100G,150G或200G,就该知道怎么操作了。但不管开成多少容量,务必预留一定量的备用块。

完结,撒花!

网友A:
话说这个开卡后备用块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开卡后备用块怎么看的?

双击或右键点击开的那个固态所在的那一行
58xt和58H开成功会都能看到这个信息。46xt和46en没太注意,好像没有。

网友:
以前量产U盘,,现在这个是不是量产硬盘

网友:
学习!求教,是否所有开卡工具都有这个设置?

网友B:
这个 是知道的,就是58XT居然只支持16CE,忙活了半天本来想上4颗 PF29F32B2ALCMG2,单颗粒8ce,搞个1.5T玩玩,这下最大只能760G了,看来只能58H了,可是2258H主控的双DDR3内存的主控板太少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击或右键点击开的那个固态所在的那一行
58xt和58H开成功会都能看到这个信息。46xt和46en没太注意,好像 ...

我一般都是开46的多,58少开。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是知道的,就是58XT居然只支持16CE,忙活了半天本来想上4颗 PF29F32B2ALCMG2,单颗粒8ce,搞个1.5T玩玩 ...

58xt只支持16CE,看主控大小就知道了。46xt大头支持32ce,小头支持16ce,qfn封装的支持4ce。56K,58H这种大个的主控支持32ce。

网友(2020-02-25):
这个太厉害了,真是高手呀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三个颗粒也能开得出来?2246en,TH58TEG9EDJBA89,3片,开卡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三个颗粒也能开得出来?2246en,TH58TEG9EDJBA89,3片,开卡开不了。 ...

发个ce分布图上来看看,一般ch0有ce就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三个颗粒也能开得出来?2246en,TH58TEG9EDJBA89,3片,开卡开不了。 ...

改flash management 就能开,只不过要求每个CH里面的CE数一样。例如3个通道,每个通道1个CE。3个通道,每个通道3个CE。这样都能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个ce分布图上来看看,一般ch0有ce就可以开

这个可以吗?如果可以帮我把软件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吗?如果可以帮我把软件改一下。

你这个ce布局,只能开2ch/4ce或4ch/2ce,总之会浪费一颗颗粒。拆掉F2位置的颗粒,开4ch/2ce吧。

网友(2021-05-05):
还是再补一颗颗粒好啊,范总厉害~

网友:
1G=1024×1024×2=209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