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复LED灯驱动电源

楼主(2020-01-10):
家里的2个LED灯出现故障,拆下来检查。发现一个是烧毁1N4007和保险,另外一个是启动困难,经检查发现电容失容,原来的47uf现在只有47nf,上述元件全部予以更换,2个LED灯都满血复活。上图

END。

网友A:
驱动电源的壳子不错,铝合金的,好像还是防水的。

网友:
这电源驱动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源的壳子不错,铝合金的,好像还是防水的。

都是在卫生间吊顶上用,防水不防水无所谓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铝合金外壳散热好。

网友:
看来不错,坏的不严重。。

网友B:
那个保险管你还不如换个绕线保险电阻算了。这样很容易碰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保险管你还不如换个绕线保险电阻算了。这样很容易碰散热片

确实是,或者套个热缩管绝缘一下,毕高压的东西裸着太危险

网友:
业余维修 排雷 兼 埋雷 一个也没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保险管你还不如换个绕线保险电阻算了。这样很容易碰散热片

修好时已经考虑绝缘,已经加热缩管护套进行绝艳。谢谢提醒

网友(2020-02-12):
保险的话呢 找那个软铜线优质的两根三根四根丝一起就比较好

网友:
看见没有 ,我说啥来着, 那玩意儿 确实不是那么 太可靠, 看看我的厨房,这是二手房,来时候棚顶一个破吸顶灯不好用,被我拆下解体然后换成20x2,发觉短,有地方照不到,于是拆下20x2改用40x1。现在好用多了。我这大东北一楼阳台略冷还是厨房照明灯,我只用古董优质电感日光灯做照明

网友:
以往修电视机,保险烧毁的一般就用软线中的单根细丝直接代换,省钱、简单,及时瓦以内的负荷一般单根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