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请教一下这种掌机怎么修改程序?

楼主(2020-01-10):
请教一下这种掌机怎么修改程序?
换屏之后是反的,请教一下大佬,这种机器怎么刷写程序?

网友:
屏幕上方安装一个镜子,然后打游戏看镜子。

网友:
记得以前任天堂的游戏机用类似的flash,挑起某个脚就可以用专用读卡器写程序

网友:
想办法知道平引线脚静逸,有一个反显,不是接地就是接电源,他是正

网友A:
MINISO看着也算是浓眉大眼了怎么也做这样的东西了,这个多少钱,不超过50还可以要,上次看到一家卖200,我三十几出了两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SO看着也算是浓眉大眼了怎么也做这样的东西了,这个多少钱,不超过50还可以要,上次看到一家卖200,我 ...

官方售价79.9

网友:
并夕夕上十几块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单独贴上去的那个模块吧。

网友:
对这东西一窍不通,但是凭感觉四四方方的那个独立芯片是emmc,可以设法拷贝有戏进去,还有屏幕这样要么是屏号不匹配要么就说没有安装到位,从颜色到方向都是扭曲的

网友(2020-02-20):
屏幕显示方向是初始化的时候cpu写入到屏幕的。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你换上去的屏幕型号不对~
重新买个屏幕,或者自己做个cpu小板,每次开机重新写入屏幕显示方向指令就好啦

网友:
看图像跟图一不但图案镜像,颜色也有反差,很像手机屏幕安装不到位某脚接触不好。可以尝试重新安装屏幕排线并检查是否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