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双缸洗衣机换个电容

楼主(2020-01-10):
好多年老东西,放衣服不出水转的慢,但把衣服调整下压实就好了,以为启动电容不行了,原来是四线10.5+4.2,买个5换上,没想到还是照旧,看来要么是别的问题,可能电机缺润滑油,想打油暂时没找到办法,要么就是衣服放不对。

网友A:
修过一个,脱水桶刹车钢索调整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个,脱水桶刹车钢索调整一下就好。

钢索全拔了,因为盖子上那个结构坏了,以后就是慢慢减速

网友:
轴上是否缠绕异物

网友:
4.2用5没毛病不能再大,10.5用11就好不超过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