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304不锈钢螺丝M4毫米10元一斤

楼主(2020-01-10):
纯正304螺丝,药水和打磨都测试过,最简单的观察颜色,304因含镍,是白亮色,像201一类因含锰高,黑亮色,型号M4×5.5,M4×14,M4×20,别的型号不锈钢螺丝和铁螺丝少量,需要点这里闲鱼链接

网友:
zhe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网友A:
钻头都有什么样的规格, 想要

网友:
加工厂?(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都有什么样的规格, 想要

加长的M5X160毫米

网友B:
长长的杆是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长的杆是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原来在不知用途的机器上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