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有没有办法改装怠速?

楼主(2020-01-10):
事情是这样的,小排量手动挡在上坡起步的时候有点难度,因为不加油门会熄火,不踩刹车会倒溜,那么想到加高怠速,就是加个12伏的电磁阀或电磁阀的芯,在上坡堵车或长上坡堵车的情况下开启,然后怠速就上去了,平时就关闭,

楼主:
意思就是采用双怠速法

网友:
还是多练习开车技术吧,改装太危险

网友:
找驾校聊聊,给新手培训的驾校教练车基本都调高了怠速。

网友A:
半离合,加油门,手刹控制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离合,加油门,手刹控制起步

平时就是这样才做的,就是太累,还有不安全,怠速高一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油门那里怠速螺钉应该可以调,,平常高一点也没事 费点油,安逸

网友:
这就是上坡辅助,ESP的功能之一罢,有的车可以通过换ESP泵的方式升级

网友C:
你这是不是怠速电机堵了或者离合片磨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不是怠速电机堵了或者离合片磨的太厉害了

不是,是车的排量太低,比如0.8的车,平路不加油门放离合没问题,上坡必须要加油门,所以想有个改善

楼主:
后备箱准备两块砖,半坡的时候放到后轮,起步的时候,和平地一样就可以了。上坡了,再把砖捡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备箱准备两块砖,半坡的时候放到后轮,起步的时候,和平地一样就可以了。上坡了,再把砖捡回来 ...

后排狂按喇叭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车的排量太低,比如0.8的车,平路不加油门放离合没问题,上坡必须要加油门,所以想有个改善 ...

踩油门弹射起步 反正排量低,不怕它起飞

网友:
化油器时代开空调有提高怠速功能 ,通过电磁阀增加空气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离合,加油门,手刹控制起步

换车!哈哈。加电子油门加个1档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那里怠速螺钉应该可以调,,平常高一点也没事 费点油,安逸

你这放法真心没有用,试过的,你以为怠速电机摆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车的排量太低,比如0.8的车,平路不加油门放离合没问题,上坡必须要加油门,所以想有个改善 ...

汽油车都不行,除非柴机,再大排,怠速扭力只有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