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偶得通信电源MER048-15010,求改可调方法

楼主(2020-01-10):
在朋友那里看到,就顺过来了,48V15A,如果要是能改可调那就好玩了,网上搜了一个,这个电源的资料太少了,只有一个人改成功了(https://www.yleee.com.cn/thread-84148-1-1.html?_dsign=3bec0eaf),可是没说方法。。。
现在我连电源怎么启动都不清楚,完全没法下手啊。

网友A:
金手指上某2个脚短接估计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上某2个脚短接估计可以启动

排列组合都试过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列组合都试过了,没反应

我买的服务器电源跟这个类似,就是短接2个脚启动的,,说不定你这个就是坏的

网友:
这个电源略屌啊。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想的一个就是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想的一个就是没有啊

可惜不会玩

网友C(2021-11-16):
我手里也有一个,金手指最左边。两个铜箔是220输入,想把电压调高一点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个,金手指最左边。两个铜箔是220输入,想把电压调高一点不会玩。 ...

那看来我这个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