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S7 Edge半尸体卖了,或者收个屏幕总成。

楼主(2020-01-10):
坛友发过来让改成U盘的,试了下,板子应该没问题,就没舍得拆。
屏幕偶尔显示出东西来,大部分时间不显示东西,只能看到亮屏。
前后壳摔的挺严重的,但中框不弯。
插sim卡试了,打过电话去,响铃且有振动,估计板子没问题。
听坛友说是64G的。

改U盘浪费了,100块钱包邮出掉,或谁有这个型号的屏幕总成卖我一个。
qq/vx:343796152 有意的联系。

网友A:
屏幕天价,玩不起系列,820的u,跟我现在手上的s7一样硬件,现在连微信打开都卡,能效比比高通660都低,而且三星的负优化,关屏幕就断开数据和wifi,后台程序连苹果还不如。。。不建议你投入大费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天价,玩不起系列,820的u,跟我现在手上的s7一样硬件,现在连微信打开都卡,能效比比高通660都低,而 ...

看来真是不值修了,要不就拆了做U盘
挂两天,没人要就做U盘了。

网友B:
改了优盘还不一定比买的优盘快,旧手机的闪存已经开始掉速了
s7e的屏幕是2K 分辨率AMOLED的还不好买到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了优盘还不一定比买的优盘快,旧手机的闪存已经开始掉速了
s7e的屏幕是2K 分辨率AMOLED的还不好买到合适 ...

应该说是全部amoled屏都不值得修,屏幕太贵了,看看当时魅族那台什么7手机从天价掉到1000的价格抛货,那个屏幕维修价格就是比手机贵了。。。

网友:
S7曲屏的路过,屏幕贵。内屏爆了就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是全部amoled屏都不值得修,屏幕太贵了,看看当时魅族那台什么7手机从天价掉到1000的价格抛货,那 ...

反正我的S7E屏幕坏了就没修了,这机子越用越卡,修好意义不大。

我是等它上市一年不到入手的,当时买两千多,
用了三年,现在二手屏完好的也就400不到,给旧机换个屏幕也是这个价,
而且还有个三防版本的,两百出头

网友C:
我的魅蓝的note6也坏了,屏幕是好的,是4+64的是不是也可以改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魅蓝的note6也坏了,屏幕是好的,是4+64的是不是也可以改U盘。

可以,手机存储都可以改U盘。

网友D:
我还有个坏的S6E呢   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也能改U盘吧   请教下用什么样的主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手机存储都可以改U盘。

年后吧,年前太紧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个坏的S6E呢   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也能改U盘吧   请教下用什么样的主控板 ...

看用的啥样的存储,emmc还是UF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S7E屏幕坏了就没修了,这机子越用越卡,修好意义不大。

我是等它上市一年不到入手的,当时买两 ...

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oled屏基本就算旧屏要更换的,都400左右或者以上,很多机器不值得这样的钱维修屏幕,而且现在的手机屏幕超级容易废,基本上手机功能没坏的都是废屏幕的

网友:
一年不到入手的,当时买两千多,
用了三年,现在二手屏完好的也就400不到,给旧机换个屏幕也是这个价,
而且还有个三防版本的,两百出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用的啥样的存储,emmc还是UFS.

这个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看???

查下手机参数,或者拆机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下手机参数,或者拆机看

已经拆了    光剩主板了  别的都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屏幕天价,玩不起系列,820的u,跟我现在手上的s7一样硬件,现在连微信打开都卡,能效比比高通660都低,而 ...

真不是这样的!我用同款S7直板,更新最新8.0系统。之前也以为820不行了,打开会卡有点严重,实际上是电池问题!我前天本来想给别的手机换电池,结果没忍住把老S7也跟着换了电池,结果很意外,速度又上来了,我分析是电池老化,电压跟不上,一旦开程序需要CPU资源毕竟多,供电跟不上,所以就很慢。
另外,微信,淘宝这些最好别关闭后台,否则每次重开要加载很多资源,速度也确实有点慢。就算最新S10关闭后台之后,重新开,也是需要一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S7E屏幕坏了就没修了,这机子越用越卡,修好意义不大。

我是等它上市一年不到入手的,当时买两 ...

其实是电池的原因,我的S7刚换完电池,速度一下子快了很多。分析应该是电池电压不够了,遇到CPU负荷大,供电不足。当然,这个老机器是否值得升级电池,还看个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不是这样的!我用同款S7直板,更新最新8.0系统。之前也以为820不行了,打开会卡有点严重,实际上是电池 ...

s7的电池我在19年初就感觉容量不够了,只是一直用着而已。你的s7电池在那里换?有没有测过能充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