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多安装一个网卡,是不是就是软路由了

楼主(2020-01-10):
台式电脑,多安装一个网卡,是不是就是软路由了,

网友:
是的,网吧一般都是这么搞,家庭用耗电是个问题

网友:
没错,可以用Hyper-V或者ESXi虚拟机玩软路由,就是电费感人,高到让你肉疼

网友:
需要对应的系统,否则还是windows:lol:

网友:
做HTPC的话也没什么啊,可以装win,开虚拟机跑软路由,平时看看电视,远程桌面下载下载,
一般人在家的话电脑也一直开着啊,集显就好了,总归比吃鸡的电脑功耗低很多。

网友:
硬件上是这样的,但是还需要软件支持~

网友A:
台式机做软路由主板BIOS得设置通电启动,然后装完软路由设置好就不用管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做软路由主板BIOS得设置通电启动,然后装完软路由设置好就不用管她了 ...

如何设置软路由主板BIOS得设置通电启动,谢谢

网友:
是这样的, 但路由是24小时运行的,你要考虑功耗。

楼主:
软路由可不可以同时上内网和外网

网友:
软路由这东西,一般家里是用不上的,没有实用价值。家里能有多少台电脑同时运行?

网友:
一个网卡也能做软路由,单臂路由。

网友:
软路由给酒店,咖啡馆,网吧这个地方才能发挥价值。家用 K2P,新3的性能你都用不完。

楼主:
看了软路由没有多大的用处

网友:
家用玩玩的话可以整一个主板,随便整个省电cpu不要求性能,只要求省电,775的e2140就不错,待机十几w,家用软路由用的话这个u平时的功耗基本上就是待机功耗,利用率很少能超过10%。弄个优盘,装个爱快。典型耗电20-30w,性能跟1000块钱路由器一样,甚至还好,啥功能都有。

网友:
闲鱼淘一个4口J1900 装个openwrt 路由去广告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