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网收工,公网IPV6+DYNV6动态域名+FRP内网转发 !但端口全开是否安全?

楼主(2020-01-10):
收工,公网IPV6+DYNV6动态域名+FRP内网转发

首先还是先说说IPV6的PD,PPPOE的一级路由可以得到IPV6地址,
第二级只有路由器可以,没有下发,要么就IPV6部分跳过路由下发
但是这个时候二级路由是没有IPV6地址的。
所以最后我还是只用光猫桥接路由拨号,二级只当交换机用了。

IPV6说是公网地址没错,但是会变,还是需要DYNV6来实现DDNS。
去dynv6.com注册一个域名,然后保存token。
按照要求修改一下 下面的测试 网址。
http://dynv6.com/api/update?ipv6=公网地址&ipv4=公网地址&token=你的TOKEN&hostname=你申请的域名

IPV6 包括2409:XXXX的替换成你自己的。
IPV4 也是,然后你也可以替换成其他的,IPV6会优先解析。
token替换成你自己的token。
最后是你申请的域名。

用浏览器打开或者路由用curl 也可以。
会提示 addresses updated 。也就是地址升级成功了。
等一会,大概两分钟内就自己更新了。
你的域名可以指向你的IP。 我测试了一下200M移动,
距离5KM内的两个点,基本可以达到5MB/S的传输速度。

还有一点,就是走IPV6的,必须是支持IPV6的点对点传输。
比如BT, 基本可以连上IPV6的用户了。IRON EMULE,
那么你必须手动添加用户IPV6地址,因为ED2K服务器及
其他客户端不支持IPV6 。此外FTP和HTTP也要打开IPV6支持。

游戏服务器及其他没有IPV6支持的,必须用SOCAT或者FRP。
SOCAT 是1:1转发的,你可以把IPV6:PORT转发为IPV4:PORT
速度很快,但是就是麻烦,每次都要1对1设置。
使用FRP的话,一个本地服务器+一个本地客户端+多个外部客户端
可以转发任何你需要的P2P端口,当然有些数据中包含真实IP就不行。

实测直连5MB/S + , SOCAT 也可以达到4.9MB/S+ , FRP 有4.3MB/S+

剩下就是配置端口和应用软件了 。 但是端口全开是否安全?

网友A(2020-04-24):
每天路由器里一堆堆的网络扫描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路由器里一堆堆的网络扫描日志……。

这么惨?那是要上路由器映射IPV6的端口隔离内外网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天路由器里一堆堆的网络扫描日志……。

我这就太安静了,随意浏览了下10天来企业路由的一千五百条日志,没有任何扫描记录。。。

网友:
我也用DYNV6,但用V4,用ROS跑。
共跑了三个不同的国外v4动态域名,一个不行连另一个,很稳定。

网友(2021-03-08):
有没具体教程,我开了IPV6的GONGWANG ,但单位只有固定IPV4的,通不了IPV6。我有没有ipv4的公网。怎么连接单位机子。我手机流量网络可以连接家里电脑(已经注册了动态域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