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 PC电脑上不认 放进监控录象机里却是正常的允许

楼主(2020-01-10):
如题,

硬盘容量不大  好象200G左右,PC机主板是有多个SATA口可用的
SATA盘之前PC上用过的,后来有问题就直接换了  没时间折腾

后来也用一根易驱线接电脑试了   无法正常连接读写这个SATA盘

不清楚PC机主板上的SATA口  是由单独的IC管的吗
印象中南桥或北桥管一大堆东东 应该不会是它们的问题吧? 台机一直可以正常使用
邪门的事儿就让我给遇上了

网友:
确定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A:
台式机硬盘需要额外12v供电,易驱线没独立电源适配器的肯定不行,笔记本硬盘可以直接用易驱线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硬盘需要额外12v供电,易驱线没独立电源适配器的肯定不行,笔记本硬盘可以直接用易驱线读取 ...

易驱线  带独立硬盘电源  那种

网友:
能用主板的SATA接口最好,因为BIOS能看到硬件认没认盘,如果认盘,系统里再看分区格式是不是能认的,因为不知道硬盘录像机会不会用非win的文件系统。
另外,虽然现在USB易驱线兼容性不错,但也不敢说都能识别。

网友B:
硬盘录像机如果linux核心的话,硬盘格式可能是ext3或者ext4。试试在控制面板的磁盘工具,看看显示没有,如果有,删除分区再重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录像机如果linux核心的话,硬盘格式可能是ext3或者ext4。试试在控制面板的磁盘工具,看看显示没有,如 ...

硬盘原来是电脑上用的,XP系统
后来电脑出问题  发现是硬盘有问题就换了,换硬盘重装后电脑也正常了
所以这硬盘 就当是坏了的  应该也不会有其它分区格式的
然后有空翻出来想查查原因  还认不了,再后来放进录象机试了下。。

网友C:
分区表丢失,前几天才遇到
---------
插移动硬盘一切正常,插电脑BIOS不认,没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区表丢失,前几天才遇到
---------
插移动硬盘一切正常,插电脑BIOS不认,没盘符 ...

这个判断很靠谱

后来修复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判断很靠谱

后来修复了吗

放电脑不能认盘,BIOS也不认
把硬盘放回移动硬盘,再用分区软件操作
硬盘原本是录像机拆的,拆出来一直放移动硬盘用,从来没接过电脑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脑不能认盘,BIOS也不认
把硬盘放回移动硬盘,再用分区软件操作
硬盘原本是录像机拆的,拆出来一直放移动 ...

和我的情况有点不同,
如果一开始就是录象机用的 那分区类型就可能不会是PC 的FAT/FAT32/NTF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的情况有点不同,
如果一开始就是录象机用的 那分区类型就可能不会是PC 的FAT/FAT32/NTFS了

插主板或移动硬盘,哪边能认盘就用分区软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