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PRO 32G测试

楼主(2020-01-10):
刚好有24-10的优惠,随手买了,今天刚到货。生产日期11.8的,买回来是32G的,3CE的,重新量产成48G的测试了下,写速比较差。

网友:
碰巧我的也是3ce,量产一下开不出来,退了。。

网友:
3ce的闪迪MLC,我感觉不应该是这么个速度呢。

网友A:
这个是7DFL??按理说一个CE写入20读取140的

网友:
十几块买个48g的3.0,我觉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7DFL??按理说一个CE写入20读取140的

按量产工具id对应7ddl,不支持forceddr,可能我买的芯片不好,高格499坏块,低格5000多s报pretest无响应,是拿sd15nm开的

网友B:
指下路?是淘宝?
如果是超过20就算了,手上64G也就29.9用红包之类的才2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下路?是淘宝?
如果是超过20就算了,手上64G也就29.9用红包之类的才24左右 ...

淘宝上的台电融创宏图,有个24.9个U盘点进去可以领24-10的券,然后用券后19.8。

网友:
哪里购的,10多元可以拿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下路?是淘宝?
如果是超过20就算了,手上64G也就29.9用红包之类的才24左右 ...

融创,找个24.9-10那个u盘详情领券10元,然后下单

楼主:
淘宝上的台电融创宏图专卖店,进去找到24.9的U盘链接点进去,在商品页里可以领24-10的优惠券,好像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网友:
看到帖子我也整了一个 就是没有量产工具

楼主:
朋友的也到了,4CE的,想量产成64G的,一直过不了,重新量产成32G的也不行,已经申请换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的也到了,4CE的,想量产成64G的,一直过不了,重新量产成32G的也不行,已经申请换货了。

我的也到了 4CE 64G 写入37 看到你这个就不敢量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也到了,4CE的,想量产成64G的,一直过不了,重新量产成32G的也不行,已经申请换货了。

看帖买的,刚到手,2CE,速度跟你的4CE一样。15元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到了 4CE 64G 写入37 看到你这个就不敢量产了

还是手痒了 没有开pretest 开forceDDR 量产后全盘独写76/136 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手痒了 没有开pretest 开forceDDR 量产后全盘独写76/136 美滋滋

这人不地道,我在群里发的车,楼主都是我推荐买的,你买完评论还说“我做人不行”,正常能用肯定留着了,我买到一个次品就不能退了,量产工具从高格到低格试过10几个。。以后不再推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手痒了 没有开pretest 开forceDDR 量产后全盘独写76/136 美滋滋

下次请买金士顿,不要跟着买了。。本来台电就掺杂有垃圾片,你见过牛屎没,见过芯片掉角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