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坏的TEAC机器CD机

楼主(2020-01-10):
古董了,以为比较皮实,忘了怎么坏的,好像不读,可能光头废了,
已经出了。。
大黑粗丑哈哈哈,,

1 BIT DAC,

按键还都灵的,,

光头看起来还算漂亮,

背面,激光警告,

老东西好拆,不过CD机都算是好拆了,,一堆电容,,

歪歪扭扭的电容,

关仓开关,丑,真丑,,

光头机械部分,,

光头下面电阻,,,

不看背面还觉得是山寨货,后面芯片看着还像有点货。。

下面是两个不读的索尼CD机,调了光头功率也不行,也当破烂出了。。。

谢谢观赏。。

网友:
TEAC日本第一音响,也叫泰克。网上查询了下,到1964正式成立。现在从民用低端到豪华再到专业的音响设备,泰克-安桥服务业务,医疗设备.....。日本企业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做工感觉很不符合日系风格啊

网友:
真是老古董一台哈。

网友:
有点山寨风,

网友:
TEAC的板子上东倒西歪的电容一眼看还以为是山寨的,看了反面原来是正品。

网友:
那个年代有CD就现在的

网友A:
太山了,最后2台顺眼。想知道多少钱出了?竟然也有人要。我10多元收了个,觉得满意,读盘也快,5v能用。发过帖。型号ⅤP55

网友:
第一是山寨货吧?

网友B:
第一台竟然用玩具上用的普通有刷电机

网友:
第一眼像山寨,但是仔细看看rubycon的电容,松下的主控,到位的部件标识,,只能说这是早期产品做法,都是这种单层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竟然用玩具上用的普通有刷电机

其实以前的老机器大多是有刷电机 包括索尼和松下

网友:
TEAC的CD机不是日本产做工都差很多 这牌子在大陆很多产品都是贴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山了,最后2台顺眼。想知道多少钱出了?竟然也有人要。我10多元收了个,觉得满意,读盘也快,5v能用。发 ...

你这是早期的VCD/CD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竟然用玩具上用的普通有刷电机

你以为这是光驱吗?普通碟机不管高级、低劣还是那些车载基本都是有刷主轴、寻迹(进给),因为它们读碟时只有一个正常速度。无刷只有倍速的光驱或者极少数的发烧器材才会有,普通碟机论寿命也没必要无刷,基本上没几台机器光头能干过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