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电容器之 液体铝电解电容内部构造剖析

楼主(2020-01-10):
电容器应该是除电阻器外最常用的元件了,混本坛的想必都见过
准备搞个图解电容器系列,先拆电解电容吧

电解电容器是电容器的一个大类,下面还是做下背景介绍: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其采用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金属箔上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注意电解电容正、负不可接错,当然过年时还是可以试试
最常见的电解电容就是铝电解电容了,坛友们常说的小黄豆则是钽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器按固定方式可分为:引线型铝电解电容器,螺栓式铝电解电容器;
按电解质类型可分为:液体铝电解电容器、固态铝电解电容器、混合铝电解电容器

其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箔式卷绕形的(液态电解质),另一种是铝粉烧结多孔块状的(固态电解质)

本帖图解液体铝电解电容
先附铝电解剖面示意图

上实物了
电容外观

封口塞也是个压力阀
大体积电解在铝壳顶端也会设置一个压力阀

撕开外壳,味挺冲的

引脚与封口胶塞

因为引脚断掉了,所以芯子留在铝壳里

抽出电容芯子来

芯子表面有紧固的胶带

又来张电容芯子分解示意图,预习一下

剥离胶带后,卷绕的铝箔就能松开了
浸在纸上的就是电解液(液体电解质)

剥呀剥

看到引线连接位置了

双层,一正一负
(一负,准确说铝箔只是方便作为负极的电解液导电用的)

中间有层电解纸,浸润了电解液(真正的负极)

再看铝箔引出的铝片(铝梗)
为了增大电容容量,实际铝箔表面被蚀刻成锯齿状以加大表面积

从胶塞上拔出引脚

结构是这样的

与铝梗连接原本该这样

完了,全家福

最后再附上电解电容典型故障模式及其主要原因

液体电解电容最关键部分就是电解液了,常规水系溶剂、高温用的无水有机溶剂,配方都是核心技术
目前国内液体铝电解电容和鬼子的主要差距就在低温和高压性能上,江海、艾华、华威这些国内一线品牌差距倒是不大了

听鬼子说为提高电解电容性能、改善容量和成本,已经开始生产同时含有液体和固体电解质的电解电容了,称为混合电容
以上内容如有错误请指出,偶马上改

网友A:
元老的帖子。。估计从来都没机会可以被打赏。。

网友B:
果不其然被限额了

网友C:
这么好的帖子打不上分。

谢谢分享!

90年代初,日本OLYMPUS电子内窥镜的主机里的贴片液态电解三年后全部漏夜,电路板全部报废(内有3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老的帖子。。估计从来都没机会可以被打赏。。

偶也很苦恼呀!

网友:
坐小马扎听元首科普~

网友:
过年不准放鞭炮,可以反接电解听响了

网友:
感谢科普,期待更多电子元器件知识

网友:
元首还留着鬼子的胡子 ,还是改成倪虹或者本本更和谐

网友D:
说句实话,还没试过电容爆炸,只是听老师说过

网友:
谢谢分享,讲解清晰,下次拆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不其然被限额了

木关系啦,魅版给打赏了个大红包

网友:
电解液是什么成分,酸的还是碱的?加盐没?

网友:
恭喜元首射精成功

网友:
认真的来上课了,补上基础的一课。
再问个无知的问题,贴片电容是不是独石电容?

网友:
包皮被你割了

网友:
那个,有无极性电解电容的。接反听响要看清楚了.......
解决的办法是,管它有无极性,超耐压上就一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帖子打不上分。

谢谢分享!

谢谢!
液体电解质的电容应该很难避免漏液,固体的又做不大容量和耐压,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句实话,还没试过电容爆炸,只是听老师说过

反接听响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