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换安立信936a发热芯后温度上不来

楼主(2020-01-10):
原来的断了,换了一个图中这种的后红灯闪两秒后就熄灭了,温度也不够,调温到最大档位也是秒加热秒停。

网友:
如果新的发热芯型号没买错,建议检查一下旋钮电位器

网友A:
发热芯错了。快速拔插的一般都是A1321.  你安泰信那个应该是13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芯错了。快速拔插的一般都是A1321.  你安泰信那个应该是1322

它不是安泰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