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磁带随身听耳机线控拆解

楼主(2020-01-10):
拆开里面除了微动开关和电位器,全是电阻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不同的按键会连通不同的阻值
然后随身听会根据阻值,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
电阻分压,根据这个识别

网友:
真是一个神奇的设备

网友:
当年的高端设备啊。那时候家里太穷了,直到大学毕业,都没能买起爱华,国产的京华自动翻带伴我度过那段难忘的时光。
参加工作后半年,一下买了2个,1个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弟弟用,1个自己用。都是低端的,差不多花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

网友:
就是根据电阻来识别的,当年耳机也贵

网友:
謝謝分享  图太少,看着老机器心里还是喜欢。

网友:
当年我也有一部爱华随身听,美好的回忆哦

网友(2024-11-02):
神奇的设备、神奇的价格

网友:
高端机器,高端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