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小音箱的供电功放部分拆解(HIVI S3W)

楼主(2020-01-10):
开始以为也就是个开关啥的,一看,哟,惠威,拿了拿了,
当时旁边有个白色的电源,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它的,
剪了线了,所以当时没拿,后悔。
铝外壳,剪线,

HIVI S3W

HIVI S3W

电源,音频,,

HIVI S3W

HIVI S3W

下面一个整个胶垫,
双面胶干了,,两个螺丝,
开了,贴片不少,
电位器好像还不错,
小音箱也用这么大的,惠威还是堆料,
背面,

接口,
主芯片,TA2024C

TA2024C

TA2024C

壳里也有点糙,

HIVI S3W

HIVI S3W

东西收下了,改天推推小音箱看看。。。。

网友:
数字功放一个,还行

网友:
当年一对这玩意两三百。。。

网友:
这个当年我听过,还不错,比漫步者渣渣强多了
这个功放不发烧的话,就很不错了

网友:
两路输出数字功放,10W功率,看板子质量不错。

网友:
老婆不让我用落地音箱。

网友:
我用的也是惠威2.1的,音质也还可以

网友:
这做工不错,值得整整

网友A:
我自己坚持使用古董落地音箱好听好用谁敢不让我用我就叫他滚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坚持使用古董落地音箱好听好用谁敢不让我用我就叫他滚蛋

你好,顺丰快递

网友(2020-02-15):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坚持使用古董落地音箱好听好用谁敢不让我用我就叫他滚蛋

要有合适的听音环境的

网友(2021-07-13):
喇叭怎么拆解呀,后面的两个螺丝卸了也打不开哦。

网友:
这个是线控功放吧

网友B:
惠威做工早就不是发烧机器了,顶多是个消费品音响罢了。

网友:
这是音速感的传奇功放TA2024,当年有用这个芯片去推喇叭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威做工早就不是发烧机器了,顶多是个消费品音响罢了。

有谁说过惠威发烧?惠威的喇叭一流,箱子就是消费级,这个在圈子里面公认的

网友(2022-05-01):
内部细节有点粗糙。

网友(2022-11-27):
把功放芯片换成TA2024B的,电源换成12V2A的音质脱胎换骨

网友(2023-08-09):
这个CTR B50K 电位器 怎么找不到8脚的呀

网友:
用五金做的还是挺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