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挑不出来坏块,一直卡在pretest

楼主(2020-01-10):
三星正片OKG加上3268M,不开prescan原厂12个坏块,但是跑圈有132M的坏块,跑圈之后不清空闪存开卡仍然没法屏蔽坏块
开了prescan就一直卡在pretest过不去,两万秒都没用,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换个量产软件版本试试。我最近发现,不同版本量产的时候,扫描出的坏块数量有时候出现不一样的情况。
如果还不行,用黑片工具开吧。

网友B:
量产的不要开扫描,备用块那填200试试,开好了然后跑,第一圈会红,然后全部删掉,再跑,多跑几圈,就全绿了(类似46XT跑圈自动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量产软件版本试试。我最近发现,不同版本量产的时候,扫描出的坏块数量有时候出现不一样的情况。
如果 ...

我没找到3268的黑片工具啊,你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的不要开扫描,备用块那填200试试,开好了然后跑,第一圈会红,然后全部删掉,再跑,多跑几圈,就全绿 ...

那我试试,以前用3260开扫描是能屏蔽坏块的,或者是跑圈见红的时候工具里面会提示新增坏块的数量,然后不擦除直接量产就能把坏块排掉,但是这次不行,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3268的黑片工具啊,你有吗?

[量产部落]Star_SM3271series_R1019  这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部落]Star_SM3271series_R1019  这个就可以。

看了一下是一样的毛病,提示没有isp,去文件夹下看发现没有三星19nm的isp和ptest,结果3268aa下面有,只好从那下面提取改下参数试试能不能开了
两分钟就报错了,又是3259info这个错误,烦得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是一样的毛病,提示没有isp,去文件夹下看发现没有三星19nm的isp和ptest,结果3268aa下面有,只好 ...

好吧,三星TLC最好的归宿就是贴58H做固态。
不过三星的MLC贴903还是挺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三星TLC最好的归宿就是贴58H做固态。
不过三星的MLC贴903还是挺香的。 ...

不缺ssd,也没有转结帖,就几个316的3268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的不要开扫描,备用块那填200试试,开好了然后跑,第一圈会红,然后全部删掉,再跑,多跑几圈,就全绿 ...

照着你i说的方法跑了几圈,该红的地方还是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着你i说的方法跑了几圈,该红的地方还是红

那没招了,3268好像是有低格扫描的,只是工具的英语看不懂,不小心点到别的就挂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没招了,3268好像是有低格扫描的,只是工具的英语看不懂,不小心点到别的就挂逼了 ...

啥样的工具啊,没找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样的工具啊,没找到啊

去量产吧搜,带Prescan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量产吧搜,带Prescan的都是

开prescan一直卡在pretest过不去啊,我说过了

网友(2021-11-05):
引用 楼主:
开prescan一直卡在pretest过不去啊,我说过了

V我我教你啊
71567409:lol:

速度惨不忍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