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波三折修复海尔滚筒洗衣机(XQG50-D558)

楼主(2020-01-10):
家里的海尔滚筒洗衣机(XQG50-D558)门铰链损坏,一直没时间购买配件修理将就使用。最近彻底不能正常工作,故障代码Err1,百度一下是门未关好,看来真的要修了。拆机发现门铰链断裂,于是联系海尔售后。售后说这款机器已经停产,铰链只能用其他机型的进行代还,必须重新开孔固定。淘宝搜原装配件比替换件整整贵一倍,所以决定用替换件。售后拿货,重新开孔固定门铰链,基本能够正常使用,但是在工作是有时会出现筒壁与铰链轻微撞击声,因为替换件比原装件大的原因。强迫症作怪,决定用原装门铰链试试,退货售后重新网购原装件,安装后出现一个大问题:整个门下沉,锁孔与门扣不能吻合,使劲上提密封门,才能将门扣塞入锁孔,机器才能正常工作。再次检查发现门的合页也存在问题,于是网购予以更换。装机后情况得到改善,但是仍然有点误差,索性将合页里面垫了一个O型密封圈,完美解决问题,机器正常使用。

END

网友A:
还有使用的产品却不提供配件,真是流氓!
松下20年的冰箱都还有密封垫配件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使用的产品却不提供配件,真是流氓!
松下20年的冰箱都还有密封垫配件提供 ...

基本国情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坏的  我的两个滚筒,洗衣机都坏了 ,铰链还是好好的 这是铰链看起来非常的粗壮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国情

我的克琳洗衣机配件也没有了

网友:
海尔两兄弟大尺度曝光,不打马赛克,差评。。。。。

网友(2023-04-22):
亲,安装是找售后还是自己动手的?同款同位置也坏了,

网友:
按理说,滚筒洗衣机的铰链应该是耐用件,估计是原铸件本身有暗病,所以才会断裂。

网友B:
亲,在淘宝上买的吗?可以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在淘宝上买的吗?可以给个链接吗?

店家商品已经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