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载DVD导航卡顿

楼主(2020-01-10):
昨天车里的DVD导航还很正常 今早突然变得很卡顿,点什么都反应迟钝。(前些时候插U盘就会收音机和U盘来回转换,所以就不在插U盘,DVD机子里插了一张小卡听歌)插U盘的接口是从机子里接出来的一根单独的线。开机也很慢一直卡顿开机画面。点击选项也卡顿一会才显示。就连手动的声音大小拧动一下,一会才显示声音的大或者小。关机按住一会才能关机。
这是硬件问题还是机子软件问题 回复出厂设置问题照旧 也用牙签点了机子外的恢复设置也不行。还出现了跟电脑桌面一样的画面。点一下左下角的开始就进入设置画面了。
是什么问题。

这个画面就有点叠加。点了设置画面慢慢出现,不是直接显示

这是后加装 也不知什么牌子

点了确定也是慢慢变小到消失,就是卡顿的表现

这个中间的小眼应该就是手动恢复。点了也不行还是卡顿。这就是插的小卡听音乐用的。

是硬件的问题吗 ,之前出现的插上USB就出现和收音机来回串应该是USB线的问题天冷线冻得有点硬。拔掉U盘就正常听收音机或者
小卡音乐正常。拔掉了小卡和导航卡问题依旧还是卡顿不是卡的问题。这个机子能不能从新装系统。或者删除垃圾彻底的恢复出厂升级什么的

网友:
第三方安卓车机的硬件配置不高,很多都是联发科处理器+1G内存+16G Flash的,相当于一个很低配的手机。

网友:
看着是WINCE系统的,断电试试吧。把电瓶断开正极,或者拆机子出来拔了电源线。不是安卓的,安卓的应该功能更多的。

网友:
刷机吧……找一样方案的刷机包

网友:
把卡拔了试试,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2020-02-12):
按键有粘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