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解』拆修飞利浦剃须刀原来是电池挂掉了。

楼主(2020-01-10):
『X拆解』拆修飞利浦剃须刀原来是电池挂掉了。
同事托我维修的。

飞利浦经典双刀头剃须刀

按键式启动

保养的挺好

22合1神器卸下螺丝

原来还有一层卡扣

继续拆

刀头可以单独卸下

卸下内脏

内脏单独还有一圈防水胶圈

透明pc壳

专用动力电池

T12神器拆下电池

然后下单,30包邮电焊好的。
简单看看电路板,飞利浦大法

三天左右到货

还送了一节焊锡,真贴心。。咋不送把烙铁呢。

比对下电池

重新焊上

新电池亏电状态

充电

装好还人

拆下的电池换个热缩管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全文完。

网友A:
謝謝分享 没送烙铁差评!  镍氢电池寿命就是不行,一直飞利浦,但不愿意这种薄刀头的。

网友:
拆下的电池给万用表正好,电流小

网友B:
是FDK 的16豪欧的电池给不了你温暖还是还是看不上高循环的爱老婆呢?

网友:
电池是损耗件,衰减了就得换

网友:
偶那个飞利浦360用了17年还是杠杠的

网友:
赶紧换锂电池啊

网友:
原来是掉链子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是单层刀片的

网友C:
加分很困难,估计现在连100都不到~

网友D:
改成锂电的,会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锂电的,会啥样?

会不会剃的连脸皮都没了?。。。

网友:
做工不错,飞利浦的实在

楼主(2020-02-19):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没送烙铁差评!  镍氢电池寿命就是不行,一直飞利浦,但不愿意这种薄刀头的。 ...

我也用了两个型号的飞利浦,第一代会伤皮肤,第二代就还好,不过要刮很多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分很困难,估计现在连100都不到~

好像24小时内只能加8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FDK 的16豪欧的电池给不了你温暖还是还是看不上高循环的爱老婆呢?

本来用电池的设备就不多。刚好能用就用咯。

网友:
两节7号充电池,不用30包邮这么贵吧?

网友:
你用啥烙铁焊的,,白菜T12?

网友(2020-03-22):
2节7号镍氢bpi才4元一节。30元买俩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