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开卡错误求助

楼主(2020-01-10):
威刚板子SF2281VB4+16贴CCME2,开卡错误如下

ExitCode: (0x10090014:SF_GENESIS_FW_DOWNLOAD_ERROR)

Environment Settings: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8:0:0:0

                  argv[3]:/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argv[4]:/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2735.0.B1.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log=/home/scoken/log/

                  Hostname: SandForce

Port Number: 3

DeviceName: /dev/sg3

SF_Genesis Version: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Mon]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8:0:0:0

                      argv[3]:/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argv[4]:/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2735.0.B1.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log=/home/scoken/log/

[Mon]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8:0:0:0'

[Mon]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device: '8:0:0:0'

[Mon]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Mon]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settle...

[Mon]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8:0:0:0'is mapped to node '/dev/sg3'

[Mon]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DeviceName = /dev/sg3

MFP Package Filename =/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2735.0.B1.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Mon]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data from the drive...

[Mon]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Package:

/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Mon]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Mon] - file

/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2735.0.B1.driveconfigLoaded successfully

[Mon]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Mon]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request detected

[Mon] - Successfully extracted*.DriveConfig file:

/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2735.0.B1.driveconfig

[Mon]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735) inDriveConfig file:

/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2735.0.B1.driveconfig

[Mon]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Mon]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configuration 22735

[Mon]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22735

[Mon]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22735_fw_cl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S_PP_R00490_s512.vic

[Mon]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for configuration 22735

[Mon]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22735

[Mon]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22735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S_PP_R00490_s512.vic

[Mon]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feature 3...

[Mon]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drive...

[Mon]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settle...

[Mon]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data from the drive...

[Mon]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582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was successful.

[Mon]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capabilities...

[Mon]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unlock...

[Mon]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0 (0x0000)...

[Mon] - Flash Test Results:

Flash Test Parameters: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4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Results Notes: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0   | 0    | 0    | 0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0    | 0    | 1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0    | 0    | 2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0    | 0    | 3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1    | 0    | 0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1    | 0    | 1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1    | 0    | 2   | 0x0002 | N3                                         | WARNING|

| 0   | 1    | 0    | 3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2    | 0    | 0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2    | 0    | 1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2    | 0    | 2   | 0x0002 | N3                                         | WARNING |

| 0   | 2    | 0    | 3   | 0x0002 | N3                                         |WARNING |

| 0   | 3    | 0    | 0   | 0x0022 | N3,N5                                      | WARNING|

| 0   | 3    | 0    | 1   | 0x0062 | N3,N5,N6                                   | WARNING |

| 0   | 3    | 0    | 2   | 0x0002 | N3                                         | WARNING |

| 0   | 3    | 0    | 3   | 0x0042 | N3,N6                                      | WARNING|

| 1   | 0    | 0    | 0   | 0x0042 | N3,N6                                      | WARNING|

| 1   | 0    | 0    | 1    | 0x0022 | N3,N5                                      | WARNING|

| 1   | 0    | 0    | 2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0    | 0    | 3   | 0x0022 | N3,N5                                      | WARNING|

| 1   | 1    | 0    | 0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1    | 0    | 1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1    | 0    | 2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1    | 0    | 3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2    | 0    | 0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2    | 0    | 1   | 0x0002 | N3                                         | WARNING |

| 1   | 2    | 0    | 2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2    | 0    | 3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3   | 0    | 0    | 0x0002 | N3                                         |WARNING |

| 1   | 3    | 0    | 1   | 0x0042 | N3,N6                                      | WARNING |

| 1   | 3    | 0    | 2   | 0x0042 | N3,N6                                      | WARNING|

| 1   | 3    | 0    | 3   | 0x0042 | N3,N6                                      | WARNING|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32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0

[Mon]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157680000

                   LogicalCapacity = 500118192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34953(0x8889)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Mon]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Mon]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settle...

[Mon]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through CDU command...

[Mon]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settle...

[Mon] - Downloading the flashware to thedrive... feature 3

[Mon]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flashware to the drive... (0x11000001:SF_SG_DEVICE_CHECK_CONDITION_ERROR)

Extended Error data:

ATA COMMAND : 0x0092  (146)

ATA FEATURE : 0x0003  (3)

Device Status: 0x0001  (1)

Driver Status: 0x0000  (0)

Host Status: 0x0008  (8)

Sense Data:

  0 -         No Sense: 114 (0x72)    OK

  1-  Recovered Error:  11 (0x0B)   FAIL

  2-        Not Ready:   0 (0x00)   OK

  3-     Medium Error:   0 (0x00)   OK

  4-   Hardware Error:   0 (0x00)   OK

  5-  Illegal Request:   0 (0x00)   OK

  6-   Unit Attention:   0 (0x00)   OK

  7-     Data Protect:  14 (0x0E)   OK

  8-      Blank Check:   9 (0x09)   OK

  9-  Vendor Specific:  12 (0x0C)   OK

10-     Copy Aborted:   0 (0x00)   OK

11-  Aborted Command:   4 (0x04)   FAIL

12 -Equal Comparison:   0 (0x00)    NA

13-  Volume Overflow: 128 (0x80)    NA

14-       Miscompare:   0 (0x00)   OK

15-         Reserved:   0 (0x00)   NA

~~~~~~~~~~~~~~~~~~~~~~~~~~~~~~~~~~~~~~~~~~~~~~~~~~~~~~~~~~~~~~~~~

System Trace:

[ 667.778757]         72 01 04 1d 00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 00 00

[ 667.778766]         00 4f 00 c2 0050

[ 667.778772]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 667.799112] sd 8:0:0:0: [sg3] Sense Key : Recovered Error [current][descriptor]

[ 667.799120] Descriptor sense data with sense descriptors (in hex):

[ 667.799122]         72 01 04 1d 00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 00 01

[ 667.799132]         00 00 00 00 e050

[ 667.799137]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 668.856512] sd 8:0:0:0: [sg3] Sense Key : Recovered Error [current][descriptor]

[ 668.856519] Descriptor sense data with sense descriptors (in hex):

[ 668.856522]         72 01 04 1d 00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 00 01

[ 668.856531]         00 00 00 00 e050

[ 668.856536]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 669.893996] sd 8:0:0:0: [sg3] Sense Key : Recovered Error [current][descriptor]

[ 669.894003] Descriptor sense data with sense descriptors (in hex):

[ 669.894006]         72 01 04 1d 00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 00 01

[ 669.894016]         00 00 00 00 e050

[ 669.894021]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 671.041107] sd 8:0:0:0: [sg3] Sense Key : Recovered Error [current][descriptor]

[ 671.041114] Descriptor sense data with sense descriptors (in hex):

[ 671.041117]         72 01 04 1d 00 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00 01

[ 671.041126]         00 00 00 00 e050

[ 671.041131]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 673.895887] sd 8:0:0:0: [sg3] Sense Key : Recovered Error [current][descriptor]

[ 673.895894] Descriptor sense data with sense descriptors (in hex):

[ 673.895897]         72 01 04 1d 00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 00 01

[ 673.895907]         00 00 00 00 e050

[ 673.895912]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 740.214791] sd 8:0:0:0: [sg3] Sense Key : Recovered Error [current][descriptor]

[ 740.214798] Descriptor sense data with sense descriptors (in hex):

[ 740.214801]         72 01 04 1d 00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 00 01

[ 740.214811]         00 00 00 00 e050

[ 740.214816]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 741.282085] sd 8:0:0:0: [sg3] Sense Key : Recovered Error [current][descriptor]

[ 741.282099] Descriptor sense data with sense descriptors (in hex):

[ 741.282102]         72 01 04 1d 00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 00 01

[ 741.282111]         00 00 00 00 e050

[ 741.282116]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 742.331013] sd 8:0:0:0: [sg3] Sense Key : Recovered Error [current][descriptor]

[ 742.331021] Descriptor sense data with sense descriptors (in hex):

[ 742.331023]         72 01 04 1d 00 00 00 0e 09 0c 00 00 00 00 0006

[ 742.331033]         00 00 00 00 e050

[ 742.331038] sd 8:0:0:0: [sg3] ASC=0x4 ASCQ=0x1d

[Mon]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Mon]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Mon, 01/06/2020 @ 12:53:23 </Start_Time>

       <End_Time> Mon, 01/06/2020 @ 12:55:01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14:SF_GENESIS_FW_DOWNLOAD_ERROR)</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8:0:0:0

                  argv[3]:/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argv[4]:/home/scoken/fw/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Configuration_Files/22735.0.B1.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log=/home/scoken/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Mon_01.06.2020_12.53.23.log</Log_File>

       <Hostname> SandForce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3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3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Mon]-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3 ****** FAIL ******

网友:
颗粒扫描虽然过了还是有问题,你先试试写保护开启或者关闭,不要用转接桥开卡,用SATA,还有问题就把那个报N3 N6的换掉

网友:
给我感觉报全错的片,应该是选错id了

网友:
开16贴CCME2不是用22073么  还有就是改下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