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王子OTR MINI蓝牙音箱拆机,求增加收音机方案

楼主(2020-01-10):
外观高端大气上档次,蓝牙音质good,无FM功能(失望)

拆开后盖:主板+喇叭+电池,内部工艺普通

求牛逼的FM收音机功能DIY方案!!!

网友A:
我有一个绝妙的办法 增加FM   那就是用手机听FM 开蓝牙给它不就行了,

网友:
买块Fm小板装上,网七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绝妙的办法 增加FM   那就是用手机听FM 开蓝牙给它不就行了,

用手机就不叫FM收音机了

网友:
看上去外壳值钱,收音机的话应该有模块可以买到,但是得需要一根长点的天线。

网友B:
我用单片机+CL5767做的迷你遥控收音机,参考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绝妙的办法 增加FM   那就是用手机听FM 开蓝牙给它不就行了,

手机FM插耳机后,蓝牙好像就没有输出了,只能用网络收音机。

网友C:
这个看起来真是可爱。

网友:
买个便宜的小收音机,拆了板子改进起。

网友D:
这喇叭竟然是个“假”喇叭。。。。

网友:
这音箱一半的钱是卖品牌和造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单片机+CL5767做的迷你遥控收音机,参考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小白不懂单片机,所以期待有套件出现。
另外你视频上用的红外遥控,可是宽带机顶盒上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不懂单片机,所以期待有套件出现。
另外你视频上用的红外遥控,可是宽带机顶盒上的遥控器? ...

随便哪个遥控器都可以,自学习功能的.

网友:
找块小收音板放进去,前面二个小钮,一个做波段,一个做调谐。

网友:
我记得这款不是带FM调频收音的嘛,难道又出简化版了!

网友:
你这个阉割版

网友:
喇叭竟然是假的

网友:
插上充电线 就能收到台了,话说这玩意399~~~~真心坑啊

楼主(2020-03-03):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真是可爱。

除了可爱,好像没别的好用
无自动关机功能,无收音机功能,我懒得去整了
现放置一角当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喇叭竟然是个“假”喇叭。。。。

喇叭不假,那个椭圆形是共振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