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磁带机存储器和磁鼓拆解(HP DAT72)

楼主(2020-01-10):
为了做一个DAT倒带器,买来了一个磁带存储器。磁带存储器,是90年代最为可靠的大客户数据备份方式。据说,直到现在,还是有银行将数据备份到磁带上,主要在于存储安全可靠。
因为磁带存储器和DAT音乐带的规格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将磁带存储器稍微改一下,用来倒带。其原理,是磁带存储器在存储数据的时候,是在带头一段存储分区和信息,后面存储数据。
当音乐带进入存储器后,存储器会自动倒带到头上,试图寻找分区等信息。当然它,一无所获,但是也完成了倒带。
但是,我这个磁带存储器,有问题,无法工作。所以干脆解体了,和大家一起看看磁鼓是怎么工作的。
磁鼓很奇特,可以在磁带上录制波浪形的数据磁迹,而且频率高,存储数据量大。
一直搞不懂,飞快旋转的磁鼓,怎么将磁头上的信号传到下磁鼓,再读出来。

外置式磁带存储器。

带电源。

里面有一个小的磁带驱动器。

拿下来,拆解了。

机芯。非常精致。实际上,数据存储器,比早期的DAT音乐机的机芯成熟很多。十分可靠。

换个方向。

下面的电路板,90年代,那是神一样的存在。

机芯的下面。看到卷带板。

卷带机构,非常好的,伺服马达。比DAT音乐机芯好很多很多。

主角上场。磁鼓。

磁鼓上面是什么呢?
这么多焊盘,只有一个点上有焊锡。
思前想后。
存储器,为了数据读取带宽,估计是磁鼓转速非同寻常,这个点应该是调动平衡的。

看反面

证明了我的猜想。这个只是调动平衡。

拆下来动平衡板,里面有电路。
但是我的DAT音乐机的磁鼓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路。

拿下磁鼓,意外看到一个刷子的轮子,应该是打扫磁鼓的吧。

拆下磁鼓。
一定要研究一下,这里面是什么。

磁鼓有支架。

转个角度看看。

颠倒过来,看看底部。

有关电刷?要么是传导静电的。

拿下。

这个好认了,又是动平衡片。

轻松拆下。

反面,就是铁片。

这应该是无刷电机的线圈,印制线圈。

拆下线圈,非常规整。

强磁片。

拆下支架,这在80年代,我们可做不出来。
现在来说,这不算个事。

结构挺复杂的。

多看一眼。

磁鼓已经全露了。

拆强磁片,用到了电烙铁,就是用电烙铁加入磁铁的盘,
温度上升了,热胀冷缩,就翘下来了。
不容易的。

上下磁鼓,是用榔头,冲击,敲出来的。
看明白了,信号是靠线圈来电磁感应出来的。

拆开来。

磁头咋样的。

放大

很小的磁头,

四个磁头

拆下磁头

放大看看

磁头这样子的

翻过来,

最后看看,上面的是轴承。

网友:
多年前@easehu 坛友拆过HP给SUN代工的同款磁带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96098

网友:
当年的日货都是精品

网友:
磁鼓是精髓

上传的图片应该统一大小,这样看起来好难受

网友:
真是够精密

网友:
第一次见 那年代有贴片元件

网友:
17年在闲鱼花200块钱收了一套,改好了。匈牙利产的,背后是USB接口的。

网友A:
,磁鼓是旋转的,磁鼓内部电路板是如何供电的呢?

网友A:
不是印刷线圈,如图,而是盘线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鼓是旋转的,磁鼓内部电路板是如何供电的呢?

旋转变压器电磁感应的

网友B:
视频录像机由于磁鼓只向磁带读写模拟的图像磁迹信息,所以构造简单不需要做动平衡。但数据磁带机是读写数字磁迹信号的,所以磁鼓上有CRC电路以作纠错用,这些电路所用的零部件会导致磁鼓在高速旋转中产生偏心振动影响其寿命和数据的准确性,所以做了动平衡。

还有磁带并没有淘汰,第一它虽然读写比硬盘慢,但容量比硬盘大,压缩后更大出一倍空间;第二数据可以安全的保存,只要不破坏带基,任你各种虐都没事,比如:磁带掉地上捡起来就行了;泡水后晾干也行;壳子碎了换个壳;发霉了用酒精擦擦将数据备份到新的磁带上;电压不稳顶多烧了磁带机,磁带取出换个机器继续用;如果不慎断裂,一截透明胶可以粘上读出数据然后修正。这些都是硬盘光盘做不到的。也是我在这些年使用中所遇到过的情况。其实磁带机更适合存些连续的大文件,比如电影和数据库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印刷线圈,如图,而是盘线线圈

说得对,你圈出来的这些才是驱动线圈,楼主指出的应该是确定转子位置的感应线圈,类似霍尔的功能。
不过这些线圈还是印刷在电路板上的,有些地方会用扁铜线盘成,都是盘式电机。

网友:
鬼子的模拟电子设备确实牛,精致,可惜数字设备一出来,全部干翻了。科技进步,改变了时代。

网友:
把绕带的部分拆了吧,再拆细一点可以加精了

网友:
现在还有好多人玩dat呢,但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
我家也还留有个带收音机的收录磁带机,没坏,还能用。。等社区大神发个改为别的神器的教程,我再跟着学习

网友:
DAT72的磁带机我最晚2012年装IBM Power780小型机的时候还有这种外置磁带机,再后来就改成LTO5的了

网友(2020-06-21):
很精密的机器,磁头坏了不好换,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B:
视频录像机由于磁鼓只向磁带读写模拟的图像磁迹信息,所以构造简单不需要做动平衡。但数据磁带机是读写数字 ...

磁带最大的缺点怕潮。一受潮磁粉一掉就没戏了.而且很容易受潮.

网友(2021-05-14):
结构精密,最近想买一个用来倒带,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