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希捷硬盘不认盘修复

楼主(2020-01-10):
咸鱼花20大洋收了二块坏盘,一块160G,另一块1T,卖家讲不认盘,进不了系统,本来想是买来拆了玩,多花5元快递费后到手

装机,二块出现的状况跟卖家描述的一样,看看还干净,想试着自己修复一下看看,过去修过西数的盘,换过BIOS,金手指还干净,就把电路板拆了下来,一看,心里有底了,电机接触点,数据接触点都氧化发黑了,仔细用沙橡皮擦拭干净,复原,160G的进盘了,看了一下,通电时间连100小时都不到,值了,另一块1T的,仍进不了盘再次拆下来,在放大镜后仔细检查,发觉BIOS芯片脚之间有一黑点很难擦掉,用尖的钢针挑去,再次清理后复原,终于可以进盘了,但1T的盘检测图不好看

扫到是全绿

传输速度太差了,网络一查,讲可以用软件修复,反正是值了,等空了再折腾
看来,咸鱼上不都是垃圾

网友:
卖家的确不认盘!!!

网友:
硬盘买二手的还是风险太高,除非打算拆出来做钟表的表盘
只是楼主的运气实在是好,要不去买张彩票?

网友:
这车开的很稳

网友:
运气好还是能捡点漏,不过咸鱼坑太多了,自己现在都基本不赌这些了。大神遍地的咸鱼伤不起。

网友A:
运气好而已,而且160G那个应该是清零盘,1T那个速度算不错了,跑一下工厂校验做一下G转P就是一个新盘,这曲线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而已,而且160G那个应该是清零盘,1T那个速度算不错了,跑一下工厂校验做一下G转P就是一个新盘,这曲 ...

大神所见略同,我也是想说用WDR G转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所见略同,我也是想说用WDR G转P

WDR是西数用的……160G没有搞的必要,本来就是清零盘来的(怎么搞速度也就那样)
希捷有搞的价值,直接买个TTL转USB就可以开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所见略同,我也是想说用WDR G转P

现在日立盘最好搞,买个硬盘盒下个毛子维多利亚直接就能跑工厂自检,就是跑的时间长,期间不能断电,但是跑出来的盘狗牙速度没了(企业盘4T亲测),C5也能直接修复好
这个神软件不仅能把东芝日立IBM清零,还能修改日立SATA协议,一些企业盘默认是SATA2协议的,可以改成SATA3,还能永久关掉缓存(东芝只能清零,毛子软件说支持ASM1053,但是我JMS578也能用)

所以,现在日立东芝的水会很深……毕竟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网友:
卖家已经哭晕在厕所里

网友:
赌赢了,安逸

楼主:
楼上都是大神空了也想这样折腾一下,就是怕1T的折腾起来时间受不了,等过年了休息在家折腾

网友:
我在咸鱼捡了3快硬盘吧,都翻车了。不敢碰了

网友:
闲鱼购物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日立盘最好搞,买个硬盘盒下个毛子维多利亚直接就能跑工厂自检,就是跑的时间长,期间不能断电,但是 ...

大神求带

网友:
物理坏道都没法,逻辑坏道低格一般能好,就是速度很慢,跑工厂模式的优点就是把慢速的块转到G表,再转到P表,一劳永逸
物理坏道可以通过砍容量砍头来搞,这个就必须用到PC3000或者MRT了,无尘间开盖剪掉物理坏道的磁头,刷固件降低容量,又是一个新盘

网友:
硬盘就怕丢数据,

不说了,还有一个80G的硬盘,内容珍贵,不敢通电搞了。目前烧电机驱动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而已,而且160G那个应该是清零盘,1T那个速度算不错了,跑一下工厂校验做一下G转P就是一个新盘,这曲 ...

05没数据跑毛的G转P。ST的盘没有工具不备份固件都搞死。工厂校检?点10以下的还能COM口写固件,11代打上的没工具写固件就是个笑话,SF就更不用想了。ST封锁的那么死。搞坏P表这盘就直接废了,ST的盘坏道表都不稳定。日立盘用Victoria能跑校检我是没听说过。现在能折腾日立东芝的盘的貌似只有PC3K那些货。三星盘有人能跑SF都是有资源才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