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买个wifi摄像头,萤石C3W、IPC44AN、乐橙TP2 哪个好

楼主(2020-01-10):
请教大家,想买个wifi摄像头,室外用,

萤石C3W、TP-LINK IPC44AN、大华乐橙TP2 这几款哪个好,还是说有更好的(300以内)?

主要是尽量稳定性、APP功能齐全人性化好

网友A:
室外用,就C3W啊,防水防晒,其它两款是室内用的,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用,就C3W啊,防水防晒,其它两款是室内用的,不防水

室外屋檐下,雨水、阳光没事,不过天气有时潮湿是真。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平台,海康萤石平台,不需要有公网IP,远程观看非常方便

网友:
看来看去也选择了C3W,只是还在观望

网友:
买2手的 也可以

网友:
小厂平台倒了就没用了,所以买大厂

网友:
我同时在用萤石和大华,两台萤石离路由器不到两米经常掉线,大华就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如果用云存储大华更便宜。

楼主:
因为要使用主动探测报警功能,
最后确定买了 大华乐橙TF3,这款带pir红外感应,这样尽量降低误报率。

去萤石吧了解了一下,单纯移动检测警报,误报率高(尽管有几档灵敏度可调),而C3W 的 ai人形检测需要通过云平台(要钱)。

不过萤石有在设备端进行人形检测的摄像头:①型号中带i的设备(如C5Si、C4Wi),②C1C、C1HC设备

反正按需求购买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要使用主动探测报警功能,
最后确定买了 大华乐橙TF3,这款带pir红外感应,这样尽量降低误报率。

看来对这几款监控琢磨了不少时间,发出来分享自己的使用心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