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安卓ubantuARM架构双系统问题求助!有偿!有偿!有偿!重要事情说三遍

楼主(2020-01-10):
新年大发财!大礼包福利!

各位:工作中碰到了个问题,想寻求大家帮助!有偿!有偿!有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知道发这里合适不合适,版主帮忙审核吧。

有技术性见解,或者能做到,做到什么程度的,回复,私信我吧。基本每天都上论坛,最多也不超过3天。有回帖,私信必回!

现状:
CPU为中兴ARM64,4CPU,2.0GHZ主频.
内存:DDR3 1G
硬盘:4G
主板为标准ARM主板.经询问厂商,更换高容量硬盘即可安装安卓系统.
使用定制版的ubantu系统(本系统内的任何改进均不在本次项目中,我们使用的ubantu系统是定制图形化界面)
主板更换硬盘为8G16G硬盘
通电即开机(现主板已做到)我方提供测试主板.
需求:
1.      ubantu和安卓双系统.并可以自由切换.双系统有切换到对方系统的按键.一旦切换,默认开机只进切换选择的系统.除非再次手动切换.
2.      如果无法实现,则可通过通用刷机,来实现ubantu和安卓系统切换.(如是此种方案,最好可以借助电脑实现远程刷机)
3.      因我们使用的是定制版的ubantu系统,本系统我们使用正常,因此:安卓系统的要求为:安卓可以驱动HDMI显示,声卡,网卡等主板自带硬件驱动.且:可以识别电阻式触摸屏.且:有电阻式触摸屏的矫正界面.
4.      可以有线,无线网卡双连备份.当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都连接时,优先自动走有线网络.当有线网络断开,自动切换为无线网络通信,当有线网络恢复时,自动在切换为有线网络通信.(非重要。能实现最好,不能实现也可以,但:我们标准主板上是没有WIFI网卡的,因此安卓系统去掉WIFI网卡后要可以正常工作)
5.      主流分辨率可以选择1280*800,1024*768,1920*1080必有.便于选择显示器.
6.      安卓软件的版本兼容性好的情况下尽量高.系统需优化.本设备为餐饮业使用.类似GSM,GPS,陀螺仪,等服务均不需要.
7.      提供量产刷机培训教程.

热心网友赠送大礼包!
摄像头:部分带云台哦!200W像素,网络摄像头,海康威视品牌

摄像头,AP

摄像头,AP

80热敏打印机

80小票打印机

80小票打印机

定压,定阻功放

功放

功放

交换机

交换机

交换机

对讲机(5-12W,部分机型可提供写频软件)

对讲机

对讲机

礼包领取规则:

发帖1个月内:选出5-10位给出优秀建议的网友,可免费赠送:对讲机(含写频软件)功放,80热敏小票打印机,海康威视网络摄像头,路由器大赠送!(运费自理)说到做到!

如果即能代做,可以又拿礼包又有偿!

网友A:
ARM内核是啥?有没有相同soc但用安卓的设备?资料齐全移植安卓还是有可能的

本来还在考虑BootLoader有没有锁,后来想起来用ubuntu的也不会有锁

网友B:
需求:
1.      ubantu和安卓双系统.并可以自由切换.双系统有切换到对方系统的按键.一旦切换,默认开机只进切换选择的系统.除非再次手动切换.
         系统切换简单,通过系统内建处理文件,运行后修改引导文件就行。
2.      如果无法实现,则可通过通用刷机,来实现ubantu和安卓系统切换.(如是此种方案,最好可以借助电脑实现远程刷机)
       通过1解决
3.      因我们使用的是定制版的ubantu系统,本系统我们使用正常,因此:安卓系统的要求为:安卓可以驱动HDMI显示,声卡,网卡等主板自带硬件驱动.且:可以识别电阻式触摸屏.且:有电阻式触摸屏的矫正界面.
        这个是系统内问题,得定制系统,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有合适的驱动
4.      可以有线,无线网卡双连备份.当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都连接时,优先自动走有线网络.当有线网络断开,自动切换为无线网络通信,当有线网络恢复时,自动在切换为有线网络通信.(非重要。能实现最好,不能实现也可以,但:我们标准主板上是没有WIFI网卡的,因此安卓系统去掉WIFI网卡后要可以正常工作)
这个是系统内问题,得定制系统,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有合适的驱动,同时有个网络选择程序,还是定制

5.      主流分辨率可以选择1280*800,1024*768,1920*1080必有.便于选择显示器.
这个是系统内问题,得定制系统,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有合适的驱动,同时有个网络选择程序,还是定制
6.      安卓软件的版本兼容性好的情况下尽量高.系统需优化.本设备为餐饮业使用.类似GSM,GPS,陀螺仪,等服务均不需要.
这个是系统内问题,得定制系统,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有合适的驱动,同时有个网络选择程序,还是定制
7.      提供量产刷机培训教程.
有定制系统了,这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内核是啥?有没有相同soc但用安卓的设备?资料齐全移植安卓还是有可能的

本来还在考虑BootLoader有没有 ...

感谢您回复。虽然我看不明白,但是还是觉得挺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求:
1.      ubantu和安卓双系统.并可以自由切换.双系统有切换到对方系统的按键.一旦切换,默认开机只进切 ...

就是呀。要是容易,就不在这里找高手了

网友C:
这就一外包项目的量嘛,
你没去威客平台看看?

看样子你老板很抠门啊,
不打算出多少血,
顺手还想处理一下手里的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一外包项目的量嘛,
你没去威客平台看看?

确实是是外包项目。。威客平台我还真不知道。。

另外,不是老板抠门,是老板压根没拨给这笔经费,我想看看多少钱可以搞定,如果少的话,我就自掏腰包了。

存货嘛,确实是。其实我想不到啥更好的办法来确认需要多少钱,又想听大家给的好建议,实在不得已,想了这么个招。

主要是木有经费,我又想搞定这事情,又不知道去那里找这样的人才。

网友:
要是自带SD卡槽就方便了,做个SD启动的安卓系统,然后在主板上找到SD电源部分,按个拨动开关,启动安卓系统就给SD卡供电,默认就是安卓系统,然后把SD电源断开重启,就是linux系统

网友: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搞到小米1s那个时代的刷机包,可以去研究一下,当时的小米手机是双安卓系统的,玩坏了一个可以按住音量键重启选择进入另一个系统。但我对这些一点不懂,所以没办法帮你了

网友D:
系统切换可以通过继电器来切两个硬盘的数据和供电,安卓系统的要求,只能说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没有只能找人开发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切换可以通过继电器来切两个硬盘的数据和供电,安卓系统的要求,只能说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没有只能找 ...

感谢提供宝贵意见。因为厂家出来的主板,是有保修的。我得考虑保修问题,我可以让厂家贴16G的或者32G硬盘,动板子不保修就麻烦了

网友E:
估计这里是没可能了,,这个项目没有经费,很难搞起来

网友F:
我觉得要实现1可能需要:①双硬盘,前提是两个系统内的文件不共享,或者共享的内容再加一块硬盘。②单硬盘,在两个系统内都写一个底层程序,当按钮被触发之后自动改写引导文件参数

网友:
搞这个东西预算没有五万以上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接手,就算有接手的也是一次性服务

网友:
楼上说的得对,没得几万块搞不定.除非刚好对方才做过一模一样的项目,而且用的硬件一样.光设备驱动的调施都得好几天.而且远程绝对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这里是没可能了,,这个项目没有经费,很难搞起来

有经费啊。只是不多,是我个人掏腰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要实现1可能需要:①双硬盘,前提是两个系统内的文件不共享,或者共享的内容再加一块硬盘。②单硬盘 ...

对。您思路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