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功率问题

楼主(2020-01-10):
如果我的电源输出是12V-10A(120W).但是我负载工作所需要的电流只有3A或者8A这时电源的功率是多少?
是只要通着电就是120W呢?还是30W或者80W?

网友:
电源的电流指的是最大能提供的电流,电源只是提供能量传输用的,除了自身损耗外,在最大电流范围内,应该是你用多少提供多少,用1A就12w这个道理。

网友:
电流3a时输出功率12x3=36w
电流8a时输出功率12x8=96w

开关电源存在待机功耗,以及转换效率,每个电源具体数值不一样,有的待机十来瓦 有的待机不到1w,效率也是一般都是70~90%之间,当然也有更高更低的,输出3a时虽然输出功率36w 但输入功耗绝对大于36w ,设计合理电路输入功率可能只有不到38w 设计差的70w也很正常。

坛友玩的中兴zxd2400 待机功耗都有40~50W

网友:
楼上正解,电源的标注的功率,是指最大能承受的安全功率,也就是设计功率,详细参数也就是电压多少,电流多少;好点的电源还会表电压调整率,纹波范围等等,

而负载实际使用功率,还是按照VA计算。同一个电源在不同的负载会有不同的效率的,所以选用电源要选择常用功率在电源设计的最佳能效比的范围。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明白了.

网友A:
电源功率,是指电源能向负载提供的最大功率(电压一定时就是电流大小)。负载功率就是一只负载接上电源后所消耗的功率。正常来说,负载功率要小于电源功率。负载功率小于电源功率是正常的,此时电源的功率就是负载功率加上电源本身消耗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是指电源能向负载提供的最大功率(电压一定时就是电流大小)。负载功率就是一只负载接上电源后所 ...

懂了!电源总功率=负载功率+电源本身消耗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了!电源总功率=负载功率+电源本身消耗的功率

你懂了,但我还是不懂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买个功率计测一下就明白了。我测手机充电器不充电时都是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