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漫步者音箱(Edifier R201T08)

楼主(2020-01-10):
都说漫步者音箱不错,今天拆一个看看。

漫步者,型号有点、看不清楚。

主板,三只TDA2030,两只供卫星箱,一只供低音炮用,前置是4558。

这图是散热器就一吕板,折成u型,有0.5mm厚。

变压器不是原装的,后换的,原来的小的多,

这是低音啦叭,看着还过的去。

这三图是卫星箱和啦叭。

线路板上用的2了颗电阻,全是16分之一瓦的,散热不好,引起一只2030烧坏。
这就是名牌漫步者音箱。

楼主:
咋回事?图片传上来和插入乱了?补张主板图。

网友A:
反正我现在看来,也就山寨水平

网友:
同款,一毛一样

网友B:
那个方墩安逸,用处多哦

网友C:
2030吗?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现在看来,也就山寨水平

也是,反正不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方墩安逸,用处多哦

能当小板橙座,别无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30吗?不知效果如何

2030,能输出7w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30吗?不知效果如何

听个响呗……低音下潜松散,速度慢……
以前在学校,我去二手市场淘了个金河田,变压器换过的,回来秒杀同学的漫步者麦博啥的(他们说的,不是我自吹的)
后来毕业了,淘了个创新,又感觉金河田是渣渣,再后来上15寸的家庭影院了,又感觉那些都是渣渣……
现在又爱上立体声的,什么av功放低音炮都出完了……

网友:
这个卫星箱还是不错的。

网友D:
这个低音跟R201T低音不同,喇叭后面有漫步者英文吗

网友E:
感觉是山寨货来的。

网友F:
这个看着还行,我见过有些山寨音箱里面是用劣质开关电源板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低音跟R201T低音不同,喇叭后面有漫步者英文吗

第五图是低音啦叭,双磁铜,没漫步者英文标注,余下的图片是卫星箱啦叭图。

网友:
果然是要换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着还行,我见过有些山寨音箱里面是用劣质开关电源板供电的

拆过一个是开关电源供电,用料平平,音质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山寨货来的。

看着不太像山寨的,看着像是厂家质量倒退了。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挺贵的,不过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价低,能听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