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霸道10.2寸安卓车机 34元(请教接线方法) 屏的对角线25.4厘米 车机,百度...

楼主(2020-01-10):
霸道10.2寸安卓车机 34元(请教接线方法)
屏的对角线25.4厘米
车机,百度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接线的方法,
想拆开看下内部是否有标注,结果一个螺丝让我拧花了,拆不开
有知道这车机接线方法的吗

如果找不到接线方法,就直接出掉吧
屏不碎不裂。只当出个屏吧。
其他什么也不保了。好坏真的不知道。
收货不要墨迹。
配件出不退换。
申通快递12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1133309524

网友:
电钻钻掉螺丝头,拆开以后再从里面拆螺杆。

网友:
汽车论坛音响板块应该有此机的信息在不济万能的淘宝上也应该有此机的信息,,,,,,,

网友:
这台不像丰田的原配机器,也应该不是专机配给丰田的,好像是要尾线对接的通用机器。丰田的机器基本是全世界的接头都一样定义的,就算机器不合面板安装,尾线是通用的,甚至丰田买了斯巴鲁以后,斯巴鲁的新机器也有些是以丰田的尾线接头定义

网友:
收来改收音机多好

网友:
楼主你这是搞定没有,还出不出

网友:
中间那两个粗的,有一个与外壳是通着的,为负极,另一个为正极,正极挨着的为ACC,前两个是肯定,acc有的机子不一定.

网友:
马云家买个尾线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早期的安卓机方案,尾线还没有统一的时候的机子。这个就只能拆开查了,但是中间两个粗的针脚是正负极,保险也被拆了的,其他的就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