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020内部件除了开关,和021一样吗?

楼主(2020-01-10):
牧田020的内部件除了开关,和021一样吗?可以换个开关外壳变021吗?大神们帮忙回复一下!
wechat_upload15786609795e187473ac5c8

网友A:
这个不是冲击批嘛 。。。换壳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冲击批嘛 。。。换壳有啥用

不是这个,是020能不能改成这种,020是按健开关没有调速

网友:
最近装修用020,配合扶钉磁环批头大部分情况下挺爽的,但有时候必须得换没有磁环的批头就不爽了,启动就最高速,螺丝很容易倒

网友:
老站有拆机图,搜一下吧

网友:
实践了一下,想吧020改成021,买了外壳和开关,安装时发现电机和开关差了90度无法安装,可能是齿轮箱安装角度不一样,另外锁定按钮也不一样,暂时没发现别的影响升级的因素。
解决方法:拆电机尾盖转90度后再焊接尾盖(还未实施)

网友:
实践了一下,想吧020改成021,买了外壳和开关,电机固定好后电极和开关电极插槽差了90度无法安装,可能是两台机器齿轮箱安装角差了90度导致的,电机的角度是齿轮箱决定的,厂家怕用户自己升级也是呵呵了,准备给电机开后盖,把电极转90度后再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是020能不能改成这种,020是按健开关没有调速

我手上有6个这样的开关,这开关很便宜的

网友(2020-02-16):
牧田020升级021成功了,需要以下配件(升级过程忘拍照了,大部分图片借自淘宝):1.021外壳,可惜只有蓝色,牧田的蓝色一直觉得不爽。
2.调速开关,三段式,第一段是低速无级调速,第二段和第三段分别是中高速,带led,led和电机同步工作
3.开关锁定杆,下部有突起,卡在上面开关的凹槽中锁定开关
4.齿轮箱,左侧是020齿轮箱,右侧是021齿轮箱,安装角差了90度,应该是牧田为了阻碍用户自行升级专门设计的,光看拆机图很难发现这个差别。
遗憾:没有买到开关后面的缓冲柱,等有时间再DIY吧。哪位能指教一下没有会怎样?

网友:
升级买零件差不多花了100吧,补充拆机图,来自老站,忘了是哪位ID的图了,谢谢啊。上图是020,下图是021。不拆开真的看不出齿轮箱安装角不一样,再次鄙视牧田,害我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