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悲剧,众仪zt-x炸机了

楼主(2020-01-10):
电压档测了500v直流,屏幕显示复位然后就直接炸了,拆开来主控都炸了,两个保护三极管ntc热敏电阻也炸了,悲剧了,这三个件都拆了,ntc连接到r20哪个电阻走线也融化了,飞线上去了,测了好几个电阻无穷大,电源供电主控发热。测了两个保险管是好的,郁闷!
后续1.
经过和官方tb厂家店沟通,买了块主板回来  主板50加运费15总计65个大洋,不算贵也不算便宜啊,起码还有的修
到了新主板在上图拍个照给大家

本帖禁止说国产这不行那不行,你行你上啊,做这些无用的争论,不如埋头干点事可好,提高国产的仪器仪表技术水平。可以说产品和厂家这不行那不行的,仅是一个厂家的一个产品而已就给上升到国产高度,上纲上线的,诋毁国产两个字,侮辱国产两个字,给国产两个字泼脏水我就要开喷你了。我就是这么爱国!

在自己预算内能够满足自己的实际需要就行,选他就行了,包容不苛求,建议和意见可以发发牢骚,可以继续改进和提高武艺,诋毁就要不得,
高中低端仪表都有人会买,也没有包打天下的仪表,只是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而已,说多了,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搬砖!

电流档标签都没撕

炸机部位

线都熔断了

拆了热敏和保护三极管

背后飞了条线,本打算买主控折腾的,无奈测了几个电阻,无阻值了

屏幕也挺新,上螺丝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保险管上面的螺丝横跨两个铜箔,翻看坛子里的拆机图,后期做了改进应该,铜箔长了。从电路板上看保险上面的一个电阻R30去掉了,慷铜丝加长了的,应该是在不断改进的

炸掉的三个管子,三极管型号是Y1

以下是收集的一些资料
国外论坛评测和高清拆机主板图http://lygte-info.dk/review/DMMAnengQ1%20UK.html
坛子里高手的电路图改了下继电器部分,好看一点好分析,原作者画的是对的

关于仪表等级的一些资料

原文和翻译,cat等级强调的是瞬态电压和阻抗,有高手们来解析一下,500v应该是正常范围,为啥就瞬间给炸鸡了。我也很懵啊

网友A:
电压档测500v直流不是正常操作吗?怎么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档测500v直流不是正常操作吗?怎么会炸

不知道啊  就炸了

网友B:
以前就说这货的cat是胡标的,实际根本达不到。
还有人嫌看不起国产表,就事论事的确是看不起这山寨货

网友:
咋是Q1了,给120V地区用的吧。

网友:
手里有ZT98,这牌子一般用还可以,量个电池电压测测通断,光看外壳的单薄的做工就不放心,测220V都提心吊胆怕绝缘达不到

网友C:
这破表不行,我的现在开机总闪

网友D:
家庭用表,谁让你上强电的

网友:
万幸,人没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庭用表,谁让你上强电的

再量程范围内,没想到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庭用表,谁让你上强电的

写着cat2 1000v,cat3 600v,为什么不能量dc 5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就说这货的cat是胡标的,实际根本达不到。
还有人嫌看不起国产表,就事论事的确是看不起这山寨货 ...

没必要嘲讽做事的人,好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就行
银子多上高端,银子少就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不用苛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破表不行,我的现在开机总闪

感觉你改装了时钟,要不就是屏幕软排接触不好了,上紧点螺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压档测500v直流不是正常操作吗?怎么会炸

如果是含有方波、脉冲电压,有效值500V,那就有烧表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嘲讽做事的人,好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就行
银子多上高端,银子少就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不用苛求 ...

这也叫做事?这是坑人。
我没一棍子打死所有国产仪器,但这样的就应该被打死。
你是侥幸没受伤,你要是被电弧烧伤一次,能记一辈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必要嘲讽做事的人,好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就行
银子多上高端,银子少就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不用苛求 ...

因为产品设计问题出了事故还能反过来替厂家站台,这脑回路我真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含有方波、脉冲电压,有效值500V,那就有烧表的可能。

这个可能型非常大,佩服技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产品设计问题出了事故还能反过来替厂家站台,这脑回路我真理解不了 ...

不要喷,好好说话,花了多少钱自己心里得有数,眼高与顶总有一天会摔死的

网友:
客观就事论事而已,至于上来就喷,那也解决不了问题
反正我一直就是很客观的说,众仪屏幕不好,表的反应慢,其他的问题我水平不够,不乱说。
反正定位就是炮灰,没伤到人,已经算万幸了。
至于500v就烧表,这个真让我怀疑是乱标的1000v了,虽然一般人根本没机会测量到1000v。

网友:
这就是价钱差异的原因,我买了7个众仪的17B,和葫芦克特像,价格差好几倍,去除品牌价格,东西还是贵有贵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