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方太嵌入式电蒸箱(FOTILE SCD26-C2SE)

楼主(2020-01-10):
同事来求助,说自家的方太电蒸箱能正常操作,就是不加热。就是这台嵌入式的大铁箱,价格不便宜。

型号:SCD26-C2SE,2014年年底的早过了质保期。

根据他说的故障,怀疑是负责加热的单元断路或控制的继电器损坏没闭合。

拆开,找到控制板测量

负责加热的有三个部件,加热盘(白色),加热棒(棕色),加热膜(白色硅胶线)

经过测量,是加热棒无阻值

巡线向下找,发现是类似熨烫机的蒸汽发生锅

右侧是蒸汽冷凝后的回水箱

左侧是进水箱,线路板上红色圈内是检测水箱到位的干簧管

补水箱内部有一个浮块

水箱中有水浮块就到达位置,浮块上的磁铁让干簧管闭合

电磁阀控制进水到水箱

各部件间用硅胶管连接

松脱连接管

拆出蒸汽发生锅,加热棒有阻值正常,就右侧的温度保险开路

这个温度保护是可以按动中心的小圆柱恢复的

按压后就导通了

后发现铁箱底板的对应位置是有5个圆孔,能够不拆解恢复的。但要按到这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以为找到故障点,装机试机。发现设置好模式,温度,加热时间后执行,机器就报“F5”故障代码

网上找了一圈,发现蒸箱出现F5故障原因是:储水盒水位传感器断路。测水位传感器2线没有阻值

中空塑料柱,就2个橡胶塞,防水怎么会好。内部有水份,电路板上有腐蚀。

测了一下高,低位的干簧管正常

这三个580欧姆的电阻

最右侧那个无穷大

找废电路板上拆了个电阻换上

恢复水箱

还是用704涂满进行可靠防水

接好管路

试机,开始是升温阶段,没到到设定温度是不会走时的

设定温度到达后

开始计时,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设计问题,这东西原理不复杂,就是用的少,售后可以狠狠赚一笔的,被你给截胡了

网友A:
这玩意还是第一次见,是用来蒸包子馒头之类用的么,不然就是食堂蒸米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是第一次见,是用来蒸包子馒头之类用的么,不然就是食堂蒸米饭用的? ...

不蒸点石斑,熊掌。怎么值得起机器的价格。家用的

网友:
这个挺贵的吧

网友:
不错的产品,跟八几年老电扇那样都有维修线路图。现在几乎得自己找资料,有些变频等更难买到配件。

网友:
这种产品普遍是做工对不起价格系列

网友:
方太的确实不便宜

网友:
家里用这个好高大上啊。

网友B:
嵌入式的,修起来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的,修起来好麻烦

感觉也容易坏

网友:
牛掰了,这个维修可以加精了吧

网友(2023-01-31):
谢谢高手的分享,家里的蒸箱最近也有问题,没有到设定温度,就开始走时,不知道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修好了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控制板还很复杂

网友(2023-03-14):
美的嵌入式蒸箱内部照明灯不亮了,问了售后维修要一百多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能蒸馒头不

网友(2025-05-08):
我也这个坏了,但是换了干簧管后,导通后电磁阀还是在进水,不知道是主板坏了还是这个水位传感器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