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美团点评"支付终端拆解

楼主(2020-01-10):
前不久捡到一个扫码支付终端,应该是奶茶店倒闭扔掉的,看着壳子还挺新,应该没用多久。
外观如图:

按键是塑胶材质的,手感很不错:

TFT彩屏,顶部有数码管:

机器背面有4个充电触点,摄像头和喇叭孔:

拆下的机器后盖,可以看到充电触点与PCB之间是靠弹性连接的:

露出的机器内脏,用料看着还不错,聚合物电池也没有怀孕(右下角的喇叭被我拆走了):

印刷天线和手机的差不多:

聚合物电池反面印字,容量1100mah,电池自带保护电路,好评:

拆去电池后,露出主板,主控芯片是BCM58101LB2KFBG,还有个独立的无线模块,摄像头组件通过排线连接:

无线模块:

连接扫码摄像头的排线:

机器顶部有数码管显示器,通过接插件连接到主板上:

拆下摄像头组件:

拆开,露出内部,排线上有个专用摄像头和一颗红光LED芯片:

顶部的数码管显示模块,显示芯片是LT1118:

度娘到的资料:
LT1118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主要应用于电子狗,手机,机顶盒 及家庭影院等产品的显示屏驱动。采用QFN24 的封装形式。
特性说明
 采用功率CMOS 工艺
 显示模式(10 段×7 位 ~ 13 段×4 位)
 键扫描(10×2bit)
 辉度调节电路(占空比8 级可调)
 串行接口(CLK,STB,DIO)
 振荡方式:内置RC 振荡(450KHz+5%)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封装形式:QFN24

典型应用电路图:

拆去组件后的主板,感觉就和山寨手机主板差不多:

主板前脸,液晶屏靠蓝色的骨架支撑,排线是焊上去的,键盘是再普通不过的薄膜按键:

全帖完!

网友:
不错,挺复杂的

网友:
应该是一部,操作系统特殊加密的手机。如果能想办法解开,刷入其他系统运行起来,可以改播放器等。

网友A:
肉不少啊!能怎么利用呢?

网友:
居然还是专用的刷卡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不少啊!能怎么利用呢?

我在想这货能否通过刷机另作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不少啊!能怎么利用呢?

可以不用花钱点外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