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路由器原本带USB的?

楼主(2020-01-10):
请问什么路由原本带USB的啊,想自己买几个回来改刷个固件带USB打印插件的,我只想到TPmini720N,正常大小  比如2 3天线普通 20-30左右的二手路由带USB的啊

网友:
100元以上的都带USB插口

网友:
优酷路由宝

网友A:
极路由20块还包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极路由20块还包邮

能指点条明路吗??谢谢。

网友:
我用的小米IMINI,有USB口的

网友C:
优酷L1C好用得很,66包邮买了3个,用了2个都是给打印机装网络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酷L1C好用得很,66包邮买了3个,用了2个都是给打印机装网络打印

我也是买这个来打印机共享的,请问下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指点条明路吗??谢谢。

闲鱼多逛逛有惊喜前几天25包邮买了个极路由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指点条明路吗??谢谢。

闲鱼多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