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动门遥控的学习型遥控用的是单片机吗

楼主(2020-01-10):
如图,这种遥控用的是单片机吗,芯片上型号厂家已经擦掉了,只有存储器的型号还在

网友A:
这是用纯IO的OTP单片机加一个EEPROM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纯IO的OTP单片机加一个EEPROM做的。

有相关的资料连接吗,学习学习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单片机。

网友:
这种程序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单片机。

谢谢,刚刚测了下,电源引脚和你图上的一致。

网友:
不是型号擦掉了,是出厂的时候上面就无字,这种叫背印,正面无字,背面有型号代码。

网友:
我曾经入了几个但不知道啥原因总是跑码,每次学习成功了用几次就失灵了,再重新学习又能用几次,很误事就扔一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这种有些是滚动吗的,固定吗不会出问题

网友:
手里有跟楼主的差不多的遥控器。也是14脚芯片+24存储器,外壳不同,我猜测应该是个单片机。

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比较费电,跟原来2262芯片的遥控器相比,电池寿命少一半以上。
前几天刚换过电池(遥控距离不行了才换的),拆下来的电池还有9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些是滚动吗的,固定吗不会出问题

我的遥控器是固定码2262的,后来重新拍的固定码的通过更换电阻配对后就非常的好用了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