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NERCELL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DIY一个简易低压可调电源

楼主(2020-01-10):
早先从老黑处买的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台湾LEI代工的,做工不错,可折叠铜插脚。用电路板DIY一个5V电源,用外壳DIY了一个LED小夜灯。这次和CXW8508方案的ToughTested车载充电器组合,DIY一个1—9V简易直流低压可调电源,使用效果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材料篇

输入电源部分使用的这款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可折叠铜插脚,台湾LEI代工的,带载能力还不错。

调压部分使用的CXW8508方案的ToughTested车载充电器,CX8508是一款单芯片同步降压稳压器,内置MOS,采用的电流控制模式有快的瞬间响应和不间断的过流检测,具有软启动过温保护,在待机模式下电流仅为1μA。在输入电压4.75v-25v范围,输出电压在0.925v-20v间可调,理论上最大可达到2A电流,这里只设置1—9V电压可调。简单测试了一下,设置输出1.5V,带载0.72A,电压1.18V。

电路比较简单,通过改变R1(513/51K)、R2(05C/11K)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Vo=0.925x(1+R1/R2),默认设置输出电压5.21V。

next

楼主:
二、组合篇
对车充部分做适当调整,为了缩小体积,去掉车充的USB部分,去掉R1(513/51K)电阻,换一个100K可调电阻(使用的是那种最简单的单圈卧式可调电阻,方便标识刻度)。输出使用的5.5-2.1mm接口DC线。

根据需要,车充电路板做一下修整,只保留电路部分,USB输出部分去掉。

选用的是100K蓝白可调电阻,半周电压差不多可在1—9V调整;根据需要,适当做一下调整。

测试的空载输出电压与电阻的对应表。

焊接各部分,测试无误后,进行组合。

输出做好刻度,1V递进,1—9V。

三、扩展篇
这款电源的点烟口质量不错,用来DIY的ATX电源多接口输出线。可从电脑ATX电源取电12V、5V两路。点烟口、DC5.5母口相连,输出12V;USB母口输出5V。

车充外壳DIY了一根延长线。

附:

相关链接:
ENERCELL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DIY一个LED小夜灯
使用车载连接器模块DIY一个5V电源
拆修一个点烟口输出的12V电源
拆个CXW8508方案的ToughTested车载充电器

网友:
不错,折腾得好多用得上了

网友:
玩电脑的时候抽烟方便多了

网友A:
那个小电位器有点不和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电位器有点不和谐呀

手头只有这种单圈电位器,精度不高,还可以用。

网友:
这是把这个点烟口玩儿明白了,什么都能做

网友:
支持一下  然后嘿嘿   我又0-50V的    又很少用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