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LED灯板

楼主(2020-01-11):
今天浴室灯不亮了,拆。
发现打开开关时,灯板上各灯珠有微亮,除有4个不亮。
做好标记,拿下来。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好的灯珠会有微亮,除了下面这二个灯珠(接220V电时有4个不亮,另两个在用万用表测时正常,应是灯珠体质不同,参数做不到一致)。
这个灯板是二并后再各级串联的,所以要坏就坏二个。

这是5730的LED灯珠,找来一个没用的灯条,拆5730的LED灯珠。
由于是铝基板,用电烙铁或电风枪都不易加热到锡化,于是找个生日蜡烛烤下来,大约2分钟可以化。

拆下后再换到我的灯板上,焊上去时把烙铁温度调高到400度,倒是好焊。
但可能灯珠中间那个散热焊接点无法焊到,会对寿命有影响。
最好是拆开电源部分,降低工作电流给它延寿,但不高兴烦了。

换好后上电亮了,OK了。

网友A:
推荐你个解决此类故障的方案,购买一段适当厚度的铝导轨,分段锯开再逐段与灯铝基板固定连接,散热效果非常好,灯的寿命会大大延长,能根治优惠购里的一切廉价led灯寿命短的顽疾。

网友:
不懂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楼主这散热方法不错

网友:
我用防风火机,效率高。最近换灯珠,换一次烧一次,换驱动后正常,发现原驱动标注电流是300MA,不知道是不是早期的驱动参数不同。有个想法,LED灯珠工作过程发热,相信将来技术能把发热消耗的功率用于发光,这样LED更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个解决此类故障的方案,购买一段适当厚度的铝导轨,分段锯开再逐段与灯铝基板固定连接,散热效果非常 ...

是不是悬空后散热效果好了?那么螺丝加垫片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悬空后散热效果好了?那么螺丝加垫片也行吧

悬空不是为了散热,是磁柱螺丝本来有一定的高度吸在灯座上的,这样的改造不需要另外的螺丝,灯配磁柱上的螺丝可以直接固定连接导轨,然后再把连接在一体的灯吸在灯座上固定。

用这个方法,原来经常烧灯珠的led再也没有修过,也不再怕那些用下脚料制作灯基板的廉价灯了~

图示中的灯用的是配电箱剩下来的C45铁导轨,重量沉了点,但无碍。像你的灯,六个轮叶上已有三个螺丝孔,可以先固定三块铝导轨,更可靠的办法是把剩余的三个叶轮也打上孔连接铝导轨,那样你的灯珠再也不会烧坏了。

网友C:
增加点双滚珠轴承静音风扇,散热会更好点,只是风扇供电不太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增加点双滚珠轴承静音风扇,散热会更好点,只是风扇供电不太好弄。

还是加散热比这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个解决此类故障的方案,购买一段适当厚度的铝导轨,分段锯开再逐段与灯铝基板固定连接,散热效果非常 ...

我还是觉得降电流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觉得降电流稳妥。。。。。。

降电流浪费了功率,我加的C45导轨,运行非常稳定,还没坏过led灯芯。操作方便,利用原来磁柱直接连接导轨,然后吸在灯座上,省事省心。

网友:
我卫生间的灯是一个环形电感荧光灯为了亮堂堂灯罩都扣下来了,确实挺好用,功率足,亮度足把这个本来要报废的灯管硬驱动了,飞雕灯管还不错,原来是劣质电子镇流器搞废了自己差点搭上灯管气的我拆下旧的电子镇流器直接踹碎了,拿一个铜线的插头按部就班接上电路一送电,闪不超过三下,亮了,这个灯只用于蹲马桶时候用,小便时候只用两边白炽灯。

网友:
我是经常在煤气灶上拆换灯珠。

网友E:
还是用风墙比较好。不容已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风墙比较好。不容已坏

以前我用风枪试过,大面积的铝基板,散热太快,要吹近5分钟才有可能拆下。
真不如蜡烛快,蜡烛比煤气灶和防火打火机好控制火候和速度。
用火烤时,每隔几秒就用镊子拨动一下,防止不知锡已化继续烤会烤坏,这样还是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个解决此类故障的方案,购买一段适当厚度的铝导轨,分段锯开再逐段与灯铝基板固定连接,散热效果非常 ...

方法不错,但不是每个LED颗粒都能较近的贴到散热片,所以可能存在个别LED过热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不错,但不是每个LED颗粒都能较近的贴到散热片,所以可能存在个别LED过热的可能。
...

传导热,关键要贴紧,均匀。不均就有可能有兼顾不着的热死~

楼主(2020-03-20):
2020-3-18
今天晚上这个灯又不亮了,拆开检查又是两个灯珠坏了,换上

拆开驱动电路

正面

反面

芯片是ICN2582S,想改电流小点,但网上找不到详细的datasheet,只能原样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0-3-18
今天晚上这个灯又不亮了,拆开检查又是两个灯珠坏了,换上

应该就是驱动图片上那个标注“1R1”,1.1欧姆的电阻,换大一点,比如1.5欧姆,就可以改小电流了。

网友:
1.1的电阻增大 就行了,增大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