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个LED灯,哪个好一点

楼主(2020-01-11):
坑爹购里边的,要的是壳子,不过里边再小也是肉啊!
第一个标注36瓦,看功率计18瓦

功率因数超高,0.9

电流

电压

灯珠及标注功率

灯珠尺寸

第二个鸟巢灯

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0.5
功率标注24瓦,实际12瓦

电压

电流

功率因数0.5

灯珠比较小

两个合并到一起玩一下,点亮十多分钟温度挺高

散热是个问题,打硅胶

希望能多挺一些日子

网友A:
我也是买来换三色的LED肉的

网友A:
这些散热不够,易烧死

网友B:
增加一片紫铜板,紫铜上下两层加液态金属导热,再不行加风扇和匀热板等,散热余量够的话,弄两个贪吃蛇灯板加独立电源。

网友C:
这种蚯蚓灯条,散热是个问题,不降功率使用,用不住。第一款貌似2并再串的,第二款貌似全串联的,个人觉得2并的要比全串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片紫铜板,紫铜上下两层加液态金属导热,再不行加风扇和匀热板等,散热余量够的话,弄两个贪吃蛇灯板 ...

加在什么地方啊 大神

网友D:
降到10w可以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买来换三色的LED肉的

功率小,买壳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散热不够,易烧死

用硅胶把灯板和底座粘上了提高散热,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片紫铜板,紫铜上下两层加液态金属导热,再不行加风扇和匀热板等,散热余量够的话,弄两个贪吃蛇灯板 ...

那样成本太高了,消耗品暂时硅胶粘到底板提高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蚯蚓灯条,散热是个问题,不降功率使用,用不住。第一款貌似2并再串的,第二款貌似全串联的,个人觉得2 ...

加上散热了,希望可以用的久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硅胶把灯板和底座粘上了提高散热,应该没问题

是纯硅胶还是散热硅脂?纯硅胶不传导热量。
还是用我的办法解决为好,在另一贴里有介绍,自己去看看。
另外这个灯灯罩不错,接近透明,不遮光,不贵的话可以拍一个单用灯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纯硅胶还是散热硅脂?纯硅胶不传导热量。
还是用我的办法解决为好,在另一贴里有介绍,自己去看看。
另 ...

硅酮导热胶,这个灯一套才个位数包邮

网友F:
灯板温度还好吧,驱动温度才高,驱动得降温

网友:
这类比较便宜的LED灯基本差不多,如果加个散热底板灯珠寿命会显著增加。

网友:
感觉下面并联这个好一些

网友:
这两个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
看一下之前我评价过的帖子,有我自己个人实际拍摄的图片,那是我的店铺,卧室,客厅,还有卫生间都被我改成了电感日光灯,或者是白炽灯,皮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到10w可以长命~

暂时用用,再买几个灯板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板温度还好吧,驱动温度才高,驱动得降温

还有几套,随时准备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