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LINK WDR6320路由器不通电求指导

楼主(2020-01-11):
一款老的TP路由器故障后扔角落吃灰,今天翻出来拆开想看看能否修好。故障现象是上电灯不亮。拆开发现一个电容鼓包了,万用表量电容短路,470uF的换了个1000uF的,上电灯还不亮。量新换的电容电压只有0.1v。看电源芯片旁的阻容颜色有点不正常,大神们帮忙指导下下一步怎么定位,谢谢!上边那个电容是新换的

楼主:
补充下,图2是刚拆的,右边的长电容470uf鼓包了。图一是换电容后的,电容两端电压只0.1v。用万用表量二极管档R347短路,不知道是否是0欧姆电阻,其余的阻容没有短路问题。请大神们指导下一步操作,谢谢!

网友:
估计电源IC挂了周边的原件估计也难保

网友A:
首先量C461那个输入的大电容电压是不是正常,,,再将R386/R387两个0欧电阻断开,量电容两端或L48上是不是有电压,如果都没有,那就看U25丝印再查外围,必要时换,也可外接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量C461那个输入的大电容电压是不是正常,,,再将R386/R387两个0欧电阻断开,量电容两端或L48上是不是 ...

C461电压正常,我接的5v有4.8v左右。U25丝印是209,刚百度出型号是TPS562209DDCR

网友B:
首先断开A处0欧电阻,然后测量C处对地电压。
C处如果有3.3V电压,说明DC-DC没问题;如果没有电压,说明DC-DC有问题。

测量B处对地电阻,如果短路,说明后面电路(CPU、功放部分)有问题。
如果B处对地电阻有几十或者几百欧姆,此时可以在B处外加一个3.3V的电源,测试路由是否工作。

昨前天,我的一个路由半夜坏了,拆开检测后就是DC-DC的输出部分一个贴片电容短路,拆掉就好了。

网友:
我来学习下,是否可以在换电容处直接加3.3v用?

楼主:
先谢谢6楼的大神,真详细。我回去拆了电阻测了后再来请教。另外还有短路的newifi D1,也麻烦指导下,我另外发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断开A处0欧电阻,然后测量C处对地电压。
C处如果有3.3V电压,说明DC-DC没问题;如果没有电压,说明DC- ...

大神,C处有3.3V电压,B处对地短路,然后怎么分析定位具体哪里短路啊,量SPI 4,8脚对地短路啊。请指导,谢谢!

楼主:
刚量了TTL口,VCC和GND也短路。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C处有3.3V电压,B处对地短路,然后怎么分析定位具体哪里短路啊,量SPI 4,8脚对地短路啊。请指导, ...

烧机大法,上可调B处注入3.3v,电流慢慢调也别太大,100ma起,摸板看哪个元件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上可调B处注入3.3v,电流慢慢调也别太大,100ma起,摸板看哪个元件发热 ...

没有这么专业的设备。就一个万用表和一把烙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C处有3.3V电压,B处对地短路,然后怎么分析定位具体哪里短路啊,量SPI 4,8脚对地短路啊。请指导, ...

首先,我不是大神,同样小白而已。
B处对地短路,短路点不大好找。可能是功放芯片坏,可能是CPU、功放芯片供电电路中的某些电容短路,还有可能是内存部分短路,最后还可能是CPU坏了。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也只会拆这几个部分的供电电路中的0欧姆电阻,分别断开功放芯片、内存、CPU部分的供电,依次检测看哪里短路。
楼上所说的烧机法很好,如果有热成像摄像头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不是大神,同样小白而已。
B处对地短路,短路点不大好找。可能是功放芯片坏,可能是CPU、功放芯 ...

谢谢先!我准备先拆了5G芯片试试。公司有x-ray能透视,但是带进去拿不出来。我有个newifi d2也是类似的故障,SPI对地短路TTL也短路,是被静电击坏的,我准备先拆5G芯片试试

楼主:
我把功放,cpu,5g芯片都拆了,还拆了好多个短路的电容,问题没有解决,放弃了不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功放,cpu,5g芯片都拆了,还拆了好多个短路的电容,问题没有解决,放弃了不修了。 ...

只有万用表的话就先各处断开,如0欧电阻,然后再测贴片电容,电容引起短路的遇到的不少,这样查就是慢点,地毯式搜索

网友:
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的折腾,也算是给自己积累点经验。如果没有时间没有条件,那也就不用修了。路由器可以当做一个拆件板备用。

网友(2021-05-02):
好东西正是我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