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发专利技术-另类奇葩思路-详细组装冗余备份DC电源诞生记

楼主(2020-01-11):
看了这位兄弟的帖子直流在线式不间断电源 诞生记 想把之前做的玩意拿出来拼一拼。看看能不能砸个精华帖子出来。

另外:我有个求助帖:版主给转到了其它板块,我需要求助。也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详见帖:求助-安卓ubantuARM架构双系统问题求助!有偿!有偿!有偿!重要事情说三遍

闲话少叙,捞干的!本帖有特色,新颖,首发,实用性强等特点
事件起因:

公司的监控,不少门店在外地,监控使用的集中供电系统,电源一坏挂5-7个摄像头。维修又不及时,如果发生事情拍不到,我怕是工作不保。

作为一个尽量不蒙事,比较尽责的上班族,决定干一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大家可能在想:直接用POE交换机不就完了。2个原因:1,成本。我们摄像头数量比较多。一般在25-32个之间。交换机贵啊!另外,POE交换机的启动速度,没有8芯网线+2芯供电来的快。

最早想的是网上买。结果看到的是这种结构,如果电源坏了,一样完蛋!于是!开干!

先撰写参考资料:

设计优势:

1.220V输入,DC5V-12V输出.每一路DC电源有单独保险丝,单独一路短路不会造成整个线路短路.

1.      双模式:机器内使用双电源供电.

容灾模式:当主电源故障时候,备用电源自动切换.防止设备瘫痪,当主电源维修更换完毕,自动主电源恢复供电,备用电源待机.

高功率模式:主电源,备用电源同时工作,为设备提供更高安培电压.

设备设计:标准2U机柜安装方式。90度安装挂耳,还可以上墙安装。

所有设备安装在底板上,机壳无任何安装设备,电路安装底板可整块拆下,方便检修.这样的优点:安装方便,检修方便,1路监控短路,只坏一路。其它的不影响,1路电源损坏,备用自动顶上。只要定期巡检就行拉!

参考方案:这种设计比较好,所有的接口都在前面。安装方便。但是:你不是冗余电源。坏了一样歇。

草图大师:开始设计

思路有了,还等啥!所有物品到手,开干!先找一家五金工厂。。嗯,有点实力的意思。

开始打样!

成品机壳,我设计的设备,是安装在一个底板上,整个机壳没有电路设备,这样,维修的时候只要一拉出来,就可以维修

壳子完成了!开始组装!前期准备充足,定位很准!

主要设备到位!

开始接线!全手工。累个半死!为啥做这种接头,可以上一整排,也可以一个一个上。这个考虑,主要是为了防止机柜整个柜子吊高。如果整个机柜挂在顶上,那么,线只要在下面接好了,上去插上就行了。安装时候不累。

纯手工。。。接到眼花。。

整机图:原理很简单,220V进DC电源,每个是12V 66A输出,然后进继电器,在输出至温控风扇和电路板。温控风扇横向吹风,温控。电路板进行电路分配至N多路。一路短路一路烧断保险丝。不影响其他路。电源损坏时,继电器自动切换至备用电源,检修完成,自动在且回来。

淘宝上买的DIY专用86面板。2个网口,2个DC电源。自己手工焊线,到了工地现场直击接线电工胶带缠上就行。兼顾了美观。谁敢说咱们是土包子。。

简单通电测试:我了个天。。把我吓得。还好,说明没有短路,和接触不良。

温控风扇模组,风扇,和12V继电器部分。风扇停转会报警。检修这个设备,1,看灯,2听声音有没有警报。

开机!

测试启动成功!捎带手把考勤机也带起来了。这台考勤机,是中控702,人脸+指纹识别。

极限测试,12V显示器也可以。

有点科幻吧。

完成!收工!使用良好!现场图就不发了!完美使用。

捎带手,把专利注册了

如果大家自用,没问题,商用,得给我留面子哦。。够详细,无保留啊!

如果觉得我写的好,请回到开头,我有个求助贴。希望大家能帮助我。

网友A:
线太乱,保险可以跟接口、指示灯做成整体板子,板子叠层安装

网友:
专。。。。专利都有了,看来不能仿造了,不然侵权

网友B:
实用性还是可以的,这个查重过了实用新型应该可以的,要过发明专利个人觉得有点悬

网友C:
接继电器的线看起来不超过1.5mm²,电源最大输出66A,楼主觉得这样没问题吗?

网友D:
1、请教容灾模式如何做到无缝切换?
2、高功率模式有没有考虑均流问题?

网友E:
3c认证??能通过消防认证吗??

网友F:
都是POE交换机供电了,市场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太乱,保险可以跟接口、指示灯做成整体板子,板子叠层安装

测试阶段,因陋就简,能买到啥就用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性还是可以的,这个查重过了实用新型应该可以的,要过发明专利个人觉得有点悬 ...

确实是新型实用型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继电器的线看起来不超过1.5mm²,电源最大输出66A,楼主觉得这样没问题吗? ...

确实是这样0.75平方的线,第一个属于样品,手里有啥就用啥了,先看看功能是不是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请教容灾模式如何做到无缝切换?
2、高功率模式有没有考虑均流问题?

1,继电器,继电器没电了就会跳,其实不是无缝,有个这么两三秒。
2,均流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3c认证??能通过消防认证吗??

消防还没有测试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POE交换机供电了,市场不大

确实,因人而异吧。只是多一种选择。POE的48口交换机挺贵的

楼主:
12V DC电源集中供电,双电源容灾,坏一个电源不影响整个设备工作,摄像头坏只坏1路,不影响其他。好检修,好安装。

网友:
上来就用不锈钢要不是 设计到位 一次成功 不然累死你
还可以改进
要什么灯线啊 直接板子上焊多好 累死了
可以开卖了
坛友可以下单了

网友:
这就只能说太繁杂了,烧了保险管还得去换,

   自恢复电路,做成类似结构应该能更好用,成本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