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艾美特CY502E电压力煲E4故障

楼主(2020-01-11):
艾美特CY502E电压力煲不时出现E4故障,百度是压力开关触点或相关焊点脱焊造成的,拆开用砂纸打磨了一下压力开关触点,把有关可疑焊点重新焊了一下,装回恢复正常。

压力开关

将此压力开关触点用砂纸打磨了一下

将控制板有关可疑焊点重新焊了一下

将电源板有关可疑焊点重新焊了一下

网友A:
这货不是山寨的就是代工,和我家杂牌一模一样,要不我这杂牌学艾美特外观?我买个苏泊尔电压力锅,这个没用了

网友B:
这个面板确实很杂牌山寨典型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是山寨的就是代工,和我家杂牌一模一样,要不我这杂牌学艾美特外观?我买个苏泊尔电压力锅,这个没用 ...

这个艾美特电压力煲是在正规大商场买的,山寨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可能是早期的电压力煲吧,外型确实比较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面板确实很杂牌山寨典型的样式

从控制板上标注“CY602E”来看,应该是艾美特厂家的正品。

网友:
这板子。。。小强娱乐场

网友C:
谢谢分享,原来艾美特还做电压力锅
等牙膏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是山寨的就是代工,和我家杂牌一模一样,要不我这杂牌学艾美特外观?我买个苏泊尔电压力锅,这个没用 ...

百度能搜到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E:
没想到艾美特家电不少,连电饭锅都有。我以前记得艾美特做电扇,只是铝线电机不太耐用,过保修几个月烧线圈。

网友F:
谢谢分享。。。。电饭锅的外壳,高压锅的胆。。。。。国产货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能搜到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说得对,但识得查百度,学习利用现有的经验,也是一种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原来艾美特还做电压力锅
等牙膏ing

10多年前买的,现在做还是不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艾美特家电不少,连电饭锅都有。我以前记得艾美特做电扇,只是铝线电机不太耐用,过保修几个月烧线圈 ...

艾美特是台湾品牌,到大陆后主要做风扇,但也涉足其他小家电,我在10多年前就买过艾美特的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电饭锅的外壳,高压锅的胆。。。。。国产货就是这么简单。。。。。 ...

我看市场上电压力煲大多是这种结构,高档的咱没有拆开过,不大清楚是不是这样。

网友:
看来里面成小强的家了

网友(2020-03-01):
败家老娘们是电饭锅、微波炉、压力锅、洗衣机等一切家用电器杀手。前几天修了一个电压力锅,内胆摔变形了,当了一回钣金工,修复后完美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