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位拆过电脑风扇的,看看这个风扇板子能不能拆出来

楼主(2020-01-11):
老笔记本的风扇坏了,暂时别的地方拆了个勉强装上去了,现在想把这个坏的修一下,不知道这个电路板能不能基本无损拆下来?
感觉板子是扣在底座的柱子上的,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无损分离

网友:
有这个功夫干别的活挣钱买个新的!

网友:
硬拉,然后就恢复不了了

网友:
看下这个地方的盖板能不能掀起,如果能,下面有卡簧可以拿下来,如果没有就是一体的,不可能无损拆下来

网友A:
风扇的铜套轴承和电路板是一体的,压入中间的支撑部分,这种风扇可以滴入润滑脂,压入风扇扇翅,继续使用。

某宝上这种风扇也不贵,尽量买轴承的那种,耐用噪音也不大,转速高散热也更好。

网友:
卡进去的,使劲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的铜套轴承和电路板是一体的,压入中间的支撑部分,这种风扇可以滴入润滑脂,压入风扇扇翅,继续使用。 ...

那可以拆出来吗?是电路板的问题,好像是霍尔元件坏了

网友B:
中间轴套边上包的灰色金属磨掉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
用溶劑丙酮順著紅圈的縫滴幾滴進去把粘接的地方融化開,就可以無損的拿下電路板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粘上的?

网友C:
放弃吧,拆过一个。力气大了断支架,力气小了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弃吧,拆过一个。力气大了断支架,力气小了出不来。

这个意外的好拆,已经拆出来了,就是这个芯片估计手头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轴套边上包的灰色金属磨掉就可以拿出来了。

已经拆出来了,直接拔下来就行,不用磨,底座掉了,不过可以用胶水粘,基本算无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意外的好拆,已经拆出来了,就是这个芯片估计手头没有了

时间太长胶水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太长胶水失效了?

貌似本来就没胶水

网友:
先把铜套拉出来,铜套涨紧电路板的,都是泪呀!!!!

网友D:
芯片坏了就没啥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坏了就没啥意思了

芯片坏了才有意思啊,线圈坏了还麻烦点,芯片坏了换一个就行了,笔记本的东西主要是外壳要一样才能装啊

网友:
拆过灭蚊灯风扇线圈,电烙铁插入轴承传热,掌握好时机,塑料稍微变软即可拔出线圈。

网友:
这种风扇的电磁部分可能是压装到塑料轴壳上的,可以用拉马按图示意拉掉电磁部分,注意拉马爪的着力点应在线圈的铁芯上,不要在电路板上,容易碎,那个轴壳也不结实,是否无损拉下要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