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8V电动工具锂电池

楼主(2020-01-11):
这电池是上次捡来的进水的那个拆开看看还能抢救出几节电池外观就不拍了上次拍过了直接发拆机图吧看样子保护板应该没事它没接触水

好惨到处是锈迹

先看看版护板

这几个二极管是干嘛用的防倒灌的?

CA4546 ?查不到资料上面那行字看不清怎么拍都看不太清这是最清楚的一张了

L6015AA也没找到资料

两颗NCE3080K 30V80A的MOS管

这个是检流电阻吗?

电池温度保护热敏电阻

电池太惨了接触水的这面锈蚀严重

这面好点这面朝上没接触到水

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池

经检查5节电池正常另五节电池报废
五节正常的电压有一节3.746V其它几节相差不大有两节是3.935V

报废的五节一节负压另外四节0.5X至0.6X伏
试过充电能充到2.几伏但很快就掉到原来的电压,个人估计是水有一定的电阻相当于用电阻在一直给电池放电直到电池挂了(因跳开保护板了),要是直接短路电池内部阀门关闭倒还能抢救一下这个试了很多种方法无用彻底死透了只能扔

最后得一保护板和五节动力电芯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看脚位应该是牧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脚位应该是牧田的

就是牧田款的

网友B:
有的性能差的锂电虽然有电压但一充就满,楼主试过能充多少电量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性能差的锂电虽然有电压但一充就满,楼主试过能充多少电量进去。

还没试还有一个18V的是好的充满电能用很长时间也没有具体测试

网友C:
建议拔掉外皮,除锈后再重新包皮,不然还会继续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拔掉外皮,除锈后再重新包皮,不然还会继续锈

手上没皮看来还要买点皮哈哈

网友:
出土文物级别~

网友D:
激活过电池,自放电太厉害了。

网友:
真的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活过电池,自放电太厉害了。

是的这种情况的电池只能报废

网友:
好家伙 看个帖还得冒着被憋死的风险!就问一下 楼主的键盘空格键是不是坏了???

网友:
伊拉克来的?

网友:
好几节都废了。

网友:
这货,肯定是从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淘回来的。。。。。。。。

网友E:
上次捡到个电池包,四节电池是好的,D个4串电池包,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捡到个电池包,四节电池是好的,D个4串电池包,效果杠杠的

这是上次捡电扳手一起捡的两块电池另一块完好效果也是杠杠的这块是进水的只有一半还活着

网友:
进水电芯还是别用了 不安全
1500MAH 加上衰减 也没多大用了

网友:
拆件储备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