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莫名修好一块固态硬盘

楼主(2020-01-11):
一块2246XT的闪迪,开不了卡,只好拆颗粒贴U盘,也不理想,容量太小,又去方力家买了几颗128G的芯片,这几片闪迪32G就闲置一边。这两天闲着没事,重新把颗粒贴回固态,就当练习用风枪。先贴两片,上机,CE识别正确,再点开卡,竟然顺利通过了!再把剩下的两片贴上,也一次性开过。测速也正常,跑圈通过。这块固态就这样神奇的修好了。

个人猜测是不是颗粒贴U盘起到了类似清空的作用。请高手说说看。

网友A:
原来肯定虚焊了吧

网友B:
方力家是哪家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肯定虚焊了吧

补焊过,没用,应该不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力家是哪家店啊

X宝,方力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力家是哪家店啊

tb的方力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2246XT开拆机片最好是要清空,否则有些本来是2246EN盘拆下来的颗粒再开2246xt就一直卡download ISP 这种情况我见多了。但是你这本来就是原盘颗粒应该不会出现开不过,一般开不过显示too much bad 时候就选不参考原始坏块应该能开过的,也许你选了run time bad .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6XT开拆机片最好是要清空,否则有些本来是2246EN盘拆下来的颗粒再开2246xt就一直卡download ISP 这种情 ...

谢谢回复,没改过设置,就是颗粒到U盘上搬了次板,同样的默认设置就开过 了。之前一直卡在download ISP,换了几个版本的工具都是如此

网友D:
上U盘清空了。

46XT和46en不同,en可以自己清空闪存,而XT不行,所以玩XT的一定要有测试架做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U盘清空了。

46XT和46en不同,en可以自己清空闪存,而XT不行,所以玩XT的一定要有测试架做清空。 ...

看来我没猜错,还有个问题,一直没明白,为什么闪存需要清空?难道说闪存里面有错误数据,主控就就不能改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U盘清空了。

46XT和46en不同,en可以自己清空闪存,而XT不行,所以玩XT的一定要有测试架做清空。 ...

SMI就是玄学,我这边结果恰恰相反,某些颗粒46EN开不过,先用XT工具走一遍然后就能开过了,但是您说的也未必不对,因为我朋友那边也是XT不清空EN清空,只能说是版本不一样可能策略不一样,所以现在为了保险起见全部安国或者917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I就是玄学,我这边结果恰恰相反,某些颗粒46EN开不过,先用XT工具走一遍然后就能开过了,但是您说的也 ...

我也是,现在所有片子,上板前我都会安国测试架【清空+全新】一遍,ok了再【清空】一遍,然后再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