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电动车防盗控制器拆解求救!

楼主(2020-01-11):
我的雅迪电动车防盗器坏了,不响了。就是图片中那个黑色的东西坏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哪位大神告诉我途中黑色的东西叫什么名字~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看着像是电感

网友:
不懂帮顶,猜测震动开关

网友:
或者叫滚珠开关?

网友:
SW-420振动传感器是一种专为电动车、摩托车上的报警器开发的振动传感元件。 因为它简略了传统的报警器上用磁铁加弹簧的复杂结构,因而近年在电动车和摩托车报警器上广泛应用。 本开关的原理是:平时任何角度开关都是接通状态,受到振动或移动时,开关内导通电流的滚轴会产生移动或振动,从而导致通过的电流断开或电阻阻值的升高而触发电路。这种开关的特点是平时一般处于导通状态耐振动时会短暂断开,所以它的灵敏度很高

网友A:
感觉有可能是类似这种的东西: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可能是类似这种的东西: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48442829954&ns=1&abbucket=17 ...

我感觉像温度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像温度保险丝

你用万用表蜂鸣档量一下两个脚之间,静止不动时测应该是通的会一直叫,晃动情况下测如果会有断断续续的叫,那估计这玩意可能是好的

网友:
震动开关这玩意一般不会坏啊

网友:
震动开关,摇晃那东西本来就有响音

楼主:
知道了,又懂了一课。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