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不用去轮胎店,内置式胎压传感器也可完美DIY安装和更换(原创)

楼主(2020-01-11):
对于没有原厂胎压监测的车,安上一套公版胎压监测系统成本不高但是带来明显的驾驶安全性提升是很值得做的一个改装项目。直接胎压监测传感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置式,安装在普通气门的外面,另一类是内置式,是把普通气门换成带传感器的气门安装在轮胎内部。它们各自的优缺点网上有很多介绍,总的来说内置式的更精确可靠寿命长不易漏气不会被盗,而且不改变充气方式,原厂都是用内置式的,而外置式的优点是安装简单,但是除了这个优点其他基本都是缺点,特别是每次充气还需要把传感器全部拆下,打完气再重新装上,每年要补几次气的话会非常麻烦。而且外置式的容易漏气,容易被盗,寿命短精度也低:

内置式成本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安装,所有的关于胎压传感器的文章中都强调内置式传感器必须由专业轮胎店才能安装,因为它需要复杂的专业轮胎拆装设备,而且还需要高大上的动平衡设备,这导致内置式传感器不能DIY,专业安装成本很高。

不过,所有的迷信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我就来用实际行动打破这个内置式胎压传感器不能DIY安装的迷信,展示一种独家原创的完全DIY内置式胎压传感器的方法,甚至包括动平衡在内效果毫不逊色于专业安装,整个DIY过程只使用最常见的普通工具,方法简单,安装可靠,基本上没有安装成本。这个方法不仅适用于新安装副厂的胎压传感器,而且也可以用于更换原厂传感器或者给原厂内置传感器更换电池,以后再也不用去四儿子店或专业轮胎店为胎压传感器送钱了!
四儿子只会给你换原厂的新传感器,每个几百块,不会给你换电池的。

这个DIY的方法是基于我几年前在数码之家老站上发表的一个DIY轮胎气门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7472,在那个基础上改进完善而成,经过实操证明完全可行。

这次用的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内置式胎压监测系统,满大街都是的那种,非常便宜,但是效果挺好精度也还不错:

首先,把轮胎拆下,然后把气门芯拧下放气,这种拧气门芯的工具很便宜,几毛钱:

然后把轮胎放在车底盘下面,如果底盘太低或者轮胎太厚,可先把车用随车千斤顶把车的一侧顶起一些,让下面的空间足够放进轮胎的,然后把车用撑车支架、砖块等等撑住,把随车千斤顶拿下来等一下要用。

把轮胎的气门对准车身的边缘,气门正对的轮胎另一侧与车身的空隙中塞几块木板,这是为了防止轮胎在下面的过程中一端翘起而影响下一步工作的成功:

在正对气门的轮胎橡胶部分垫一块毛巾保护轮胎,然后插入随车的剪式旋转千斤顶:

整个系统看起来就像这样:

然后,慢慢旋转千斤顶的摇把,基本不用费劲,把千斤顶升起来。其实千斤顶不会升起来,而是会把轮胎压下去,这就是DIY内置传感器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摇千斤顶的时候你会看到开始轮胎变形很厉害但是仍然没有和轮毂脱离,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的,继续摇下去轮胎就会突然啪的一下和轮毂脱离。

如果不是新安装内置传感器而是更换内置传感器或者换内置传感器电池的话,不要把气门和车身对齐,而是把气门旁边一段距离的地方对齐车身,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保护传感器。

轮胎被压下去以后气门就暴露出来了,气门传感器DIY最难最关键的一步就这样轻松解决了!不要担心轮胎被压成这样会不会把它弄坏,绝对不会的,轮胎橡胶的变形能力和弹性极好,专业轮胎店拆装轮胎也要把轮胎压成这样,只不过他们用的是不同的工具而已:

好,气门暴露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有足够的空间把旧气门拆掉,换成内置式传感器气门。你可以用钳子把原来的橡胶气门从轮胎内侧慢慢拔出(这有一定难度),但是我喜欢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这个廉价高效的工具:

对,就是刀片!不要担心刀片会损伤轮毂轮胎,专业轮胎店也是这么做的!反正旧的橡胶气门已经没有用了,刀片是最快的方法。像下面这样把刀片沿着轮毂表面的方向拉动割进橡胶气门里,不用全部割透,割开一半就够了:

然后从轮毂外侧用尖嘴钳轻轻把割开的气门拔出来就行了:

这就是拆下的旧橡胶气门和割口:

下面新内置传感器气门出场,气门体是铝合金材料的比老橡胶气门更耐用,注意配套的4个气门传感器有前后左右轮胎的标记,要安标记的位置配套安装否则胎压监视器上的显示顺序就乱了:

把内置气门传感器拆开,它由本体、塑料垫圈、铝合金垫圈、紧固螺箍和盖帽几个部分,记住它们的配合关系和顺序:

传感器和气门之间是有可转动调节的机构,在后面安装完位置固定以后要拧紧这个紧固螺丝锁紧转动机构,不要让它在轮胎里运动,这个螺丝是内六角的:

把新内置气门传感器从轮胎侧的轮毂气门孔里穿过去,选择合理的位置和方向让塑料的传感器部分尽量贴近轮毂底部以避免在拆装轮胎中可能的伤害:

然后在气门侧把前面拆下的两个垫圈安上,紧固螺箍用12mm的开口扳手拧紧密封,注意并不需要拧得太紧,因为这里是橡胶塑料件的配合完成密封,并不需要太大的扭力:

当然用12mm的套筒来拧更好,拧紧之后再把前面提到的传感器调节转动机构的内六角紧固螺丝拧紧:

拧紧气门螺箍之后,把千斤顶降下取出,轮胎在自身的弹性下就会慢慢回位,这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点时间我们来做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动平衡!

动平衡也能DIY吗?答案是当然能,但是仅限于我们这个DIY项目中,前提是安装内置传感器前轮胎的动平衡本来就是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安装内置传感器的DIY过程中轮胎相对于轮毂完全没有任何转动,所以所有部分的重心位置都没有变化,唯一的一个变化是气门的重量,旧橡胶气门变成了新的铝合金气门内置传感器,气门的重量变化了,所以轮胎的动平衡必然发生变化,如果不加以校正的话轮胎就会失去动平衡而导致高速时车辆抖动。这里校正动平衡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并不需要昂贵电脑自动动平衡仪器,只需要一个电子秤。原理是:旧气门用新内置传感器替换之后,重量增加了,理论上只要在轮毂上相对于旋转中心对称的另一侧的那个对称点上加上一个相当于两者重量之差的配重块,那么就会形成新的平衡,轮胎的整体动平衡就保持住了。这是物理,是科学,有严格的数学依据,可不是瞎凑合的

所以先称一下旧橡胶气门的重量,要把气门、气门芯和气门帽都放在一起称总重量:

然后称一下新气门传感器的重量,也是所有部件都在一起的总重量:

两者的重量差是大约30克,因此我们需要在气门相对于轮胎转动中心的对称点上加配大约30克的配重块。配重块有各种形状和安装方式以及重量,用自带背胶粘合式的那种最容易DIY,比卡子安装的那种好用。注意标准配重的重量并不是连续可变的,而是只有几档可选重量,因为配重块的重量并不需要完全精确,一般在正负5克之内动平衡效果就足够好了。这里用的是14克的配重块,两块就差不多达到我们需要的30克补偿重量(误差2克可以接受):

轮毂反过来,在内侧找到气门通过轮胎轴中心点在另一侧轮毂上的对称点:

取重量合适的配重块,撕下背面的保护纸:

掰下配重块,把后面的自带的粘胶片粘到刚才找好的气门对称点上就可以了:

安装好的配重块就是这样的,照片上也显示出原来的配重块,不要动它们:

好了,到这里动平衡就做好了,和安装传感器前的动平衡状态保持一致。简单吧,不用任何昂贵的专用工具!

下面把新气门内置传感器的气门芯拧紧,因为出厂时虽然都拧过了,但是它们经常并未拧到位,所以重新紧固一下防止漏气:

然后把轮胎橡胶边缘和轮毂接触的地方涂上一点点肥皂水,起到润滑、临时密封的作用,还可以做漏气的指示:

最后就是打气了,这可能是这个DIY唯一一个需要用到比较贵的工具的地方了虽然也有别的办法,我们需要用到空气压缩机,不用很大,有10升以上储气瓶的就足够了,普通12V的那种打气机可能不行,因为轮胎拆开后会失去密封,重新密封靠的是轮胎内部的压力,所以需要较大流量的气源才能超过漏气的速度重新完成密封。如果没有空气压缩机的话可以把轮胎拿到任何能打气的街边店打气,或者用评论区中llly网友的办法用一根双头的气管,分别接到一个有气的轮胎和换完气门传感器的轮胎,用有气轮胎中的气帮助完成轮胎密封,然后再用小打气机慢慢充气:

打气过程中开始因为轮胎和轮毂间有缝隙所以会有漏气,这就是需要使用大流量充气的原因,大流量充气的速度大于漏气的速度,所以随着轮胎里面的压力增加就会把轮胎橡胶压紧在轮毂上自动密封住而不再漏气,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轮胎会砰的一声重新自动定位完成完全的密封,不要被声音吓到,那是正常的!

充气的过程中,压力上升会立即触发胎压监测的主机显示器显示出压力并开始报警,直到压力大于最低缺省压力(1.8巴)后报警声停止,这表明传感器和主机工作完全正常通信完全正常:

轮胎打到正常压力后,在气门以及轮胎接触面一圈涂点肥皂水,确认没有漏气:

最后,擦干净轮毂,贴上附送的温馨提示贴纸,装上气门保护帽,一个轮胎的内置胎压传感器DIY就完成了!

同样的过程重复,把四个轮胎全部安装完毕就大功告成!

看着主机显示的精确的轮胎压力和温度,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

这个DIY过程也可用来更换原厂传感器或者给原厂传感器换电池,步骤基本是一样的,不用再花几百上千去四儿子换原装传感器了。

后续更换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278

网友:
配重块也有了,这改装不错啊

网友:
干得不错!我的是到轮胎店装的.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加精了,之前在外面换胎的时候好像他们还会在轮毂和轮胎间涂一点东西,不知道是胶水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真是高级啊   就是费神  4个胎要拆装  要时间 要力气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加精了,之前在外面换胎的时候好像他们还会在轮毂和轮胎间涂一点东西,不知道是胶水还是什么 ...

就是纯水(自来水)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了,不过现在是外置式,先用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纯水(自来水)

水的作用是什么?润滑?

网友B:
还得上机器做动平衡才行的,轮毂用的时间长会轻微变形,就是锻造轮毂一样变形的。。。。。。。进口2w多一套一体的锻造给我开得开裂都试过了,

网友C:
这个太厉害了,只有楼主一人做吗?
我曾经换过电摩真空胎,拔胎安装胎快把我累死,充气更是急死人,所以萌发了做个灭火器充气泵。

网友:
hongo老师一出手就是大作,给有车坛友们的一份鼠年礼物,谢谢啦!!!

网友:
这样就省了1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的作用是什么?润滑?

主要是润滑,还有临时密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上机器做动平衡才行的,轮毂用的时间长会轻微变形,就是锻造轮毂一样变形的。。。。。。。进口2w多一套 ...

除非本身已经有不平衡的感觉,否则按这个方法换完后动平衡也不会有感觉,是保持在同样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厉害了,只有楼主一人做吗?
我曾经换过电摩真空胎,拔胎安装胎快把我累死,充气更是急死人,所以萌 ...

是的,从头到尾包括照相都是一个人

这个不是很累,因为并不需要把轮胎扒下来。

网友:
手残党懒癌党还是看看算了,搞错一个步骤或一个配件就不是小事,轮胎关乎行车安全

网友:
这个就是淘神费力,做四轮换位后还要更换位置。尤其是几年电池没电后还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加精了,之前在外面换胎的时候好像他们还会在轮毂和轮胎间涂一点东西,不知道是胶水还是什么 ...

一般都是肥皂水,润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