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SL-S480便携CD机线路板上三根排线如何正确拔下

楼主(2020-01-11):
老机器使用时噪声大,想拔下线路板上三根排线,方便清灰上油。看排线软软弱弱的样子,不敢乱拔,寻求正确详细的拔插方法。

网友:
上面2个边上有卡扣往上面挑起来,下面的盖板往上面扳!

网友:
我要是在你面前血还能拆开

网友:
私聊我吧我是职业电器修理

网友:
上面这个我用箭头标出来了那往上挑一挑就能轻松拆下排线下面那两条仔细看看也会有类似的拆装装置

网友:
把卡扣轻轻挑起

楼主:
按照2楼和5楼的方法,连接上盖的排线成功拔下

楼主:
继续寻求插拔正确详细的方法。

楼主:
继续寻求光头排线和电机排线插拔正确详细的方法。

网友:
剩下的两个直接拔

网友:
同意上,前几天就觉得直接拨2个,1个有卡。限只有一个视角,所以没说。

楼主:
是的,直接拔,已成功拔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