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Firefox不受DNS污染的影响?

楼主(2020-01-11):
最近移动宽带又抽了,淘宝搜索的图片显示不出来,网站的图标混乱,怀疑是DNS污染了,怎么恢复都没用,IE和chrome都一样,但是很神奇的是唯独火狐没事,而且把chrome的UA改成火狐的话也正常了,为啥只有火狐正常呢?是现在的网站都设置了默认火狐了吗?

网友A:
我觉得是杂牌的宽带商自己搭建了代理服务器强制缓存网站内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杂牌的宽带商自己搭建了代理服务器强制缓存网站内容引起的

这是肯定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火狐就没影响呢?

网友B:
火狐浏览器(Firefox)从v62版开始已支持DoH,DoH(DNS over HTTPS)协议可以加密 DNS 请求和响应,能够有效解决因DNS污染无法正常访问某些网站,也可以避免DNS查询记录被恶意收集监控或者被改过至虚假钓鱼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狐浏览器(Firefox)从v62版开始已支持DoH,DoH(DNS over HTTPS)协议可以加密 DNS 请求和响应,能够有 ...

但是我只是把chrome的UA改成火狐也能正常使用啊,和浏览器本身应该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