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SSD咨询建议

楼主(2020-01-11):
首先电脑是办公电脑加数据仓库,主板770,cpu amdx3 400e,反正就是十年前的主机,现在扩容了硬盘,基本上每3年就要加硬盘,三年前加了3T,今年加了个4T,顺便想把前面的2T的那个去掉,怕硬盘寿命,但是昨天才发现超过2T的盘要GPT分区,主板又不是能引导GPT的bios,所以想找个小容量ssd做系统盘,其他盘做数据盘,解决以后的问题。老板的命令就是能用,达到现在机械盘做系统的效果运行win7就行。。。所以想咨询一下有没有这样的ssd介绍?
要求SATA接口,主板只有sata2.0,系统盘容量只需要27G把现有的系统盘克隆过去。由于电脑在多年前已经设置成RAMDISK作为虚拟硬盘缓存所有碎片,基本上这个东西用了10年都没有增加超过4G的系统盘空间。
另外最近看到一个贴,说专门用来做系统盘的ssd很容易损坏?因为有好几个贴说了硬盘丢失,甚至我朋友公司的几天笔记本就出现过ssd丢失把里面的数据全部挂掉,现在都是改成ssd做系统,数据全部用机械盘保存。

网友:
随便买个大品牌的120G装系统即可,至于寿命,一般3到5年没问题,至于说硬件故障,机械的也有。

品牌建议首先英特尔,三星,英睿达,东芝,闪迪,西数。

网友:
建议买个s3700 100G的据说一般擦写是18500PE,几个也不贵200以内。速度还不错。分两个区,C、D安装系统和软件或者D盘缓存都可以。

网友:
处理问题的思路有很多
可以换主机留硬盘
也可以外接硬盘盒,硬盘盒还能组阵列
也可以数据存到云盘(这个方案安全一些)

我是卖电脑的,出过的固态硬盘中,三星故障率为0,你图安全可以买三星860EVO 250G(图便宜选择就多了)

网友:
我也是770的主板,用的比较早的三星SSD,那个时候还不分MLC、TLC,我的盘64G,买了799,就是MLC的,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100G要两百的话,不如直接去淘一个 intel P3600  800G, 是MLC的. 之前是六百多,现在涨了要七百多, 加一张转接卡, 插在pci-e口. 如果用做系统盘, 估计你硬盘全挂了,它还建在

网友:
感觉你的思想好复杂,花上100多淘一套fm2的平台或者酷睿2、3代平台,你的问题就都解决了。电脑这货买新不买旧,太古老的东西很多新事物都不支持的,强扭的瓜不甜,你今年凑合上了等明年指不定还有什么别的需求,你还得换。

网友:
现在东芝的SSD评价很好,比三星强,性价比很高,可以考虑。

网友:
东芝好像改名了,注意哦